求教,9x2的教练开关!

楼主(2008-01-08):
右上角那个长开关,负责教练,熄火,timer,想问,在用于熄火的时候,如何屏蔽它的timer计时功能?
以前用378,只要通过屏幕旁边的按键打开timer,教练开关的timer功能就自动屏蔽了,9x试过,不行,即使用屏幕旁边的按键打开timer,这个开关还是起作用,倒不是冲突,反正感觉不舒服,能不能通过软件里面的设定屏蔽它?

网友A:
左上角的那个才是熄火开关吧!?

楼主:
那个是thro hold 我是玩固定翼的 在固定翼下 没有hold选项 要是有就好了 省的一直把着那个开关了 固定翼下的熄火开关不能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