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VF改第五通道的问题

楼主(2008-01-08):
请问各位大侠,4VF改出来的5通,第5个通道可以改成比例的吗?我想装个旋钮用于比例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编码芯片是哪个?如果是NE5044,恭喜你,可以改成7通道比例的;

网友B:
好象第五通道都只能改成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