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LAMA V3的老款四和一怎么接出四个独立的通道?

楼主(2008-01-08):
不要它原来的混控.  陀螺仪和电调.

网友A:
可以,在第一图中间的IC上可以接出所有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第一图中间的IC上可以接出所有的通道.

请问第几脚?直接接舵机吗?

网友:
是从164上接,要分析电路,

网友:
我连IC在哪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