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的搭配请教,好盈客服请进- 有用过的大虾也请给些建议,谢了。

楼主(2008-01-08):
现用好盈10A电调搭配XXD2208 KV1200+8040桨+1000mah 11.1V, 飞全重300克左右的飞机;感觉动力很一般(因为我选了较小的桨,怕烧电调 )。请问在以上其他配置不变的情况下,最大可以用多大的桨进行全油门3D飞行而不烧电调? 谢谢!

网友:
桨和电机的不同搭配会对电流产生很大的影响。XXD电机我们没有试过,所以具体使用哪种桨,还要您自己来试试。换桨后,你可以监测电流的大小,如果电流超过10A,就说明负载太重了,需要减轻。否则电调确实有烧坏的危险。

网友A:
请问好赢飞腾30A配置XXD A2208,KV2600,应该使用哪种进角?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好盈10A电调, 还没开始用. 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好赢飞腾30A配置XXD A2208,KV2600,应该使用哪种进角?

真的很抱歉,XXD的电机我们没有使用过,所以无法解答您这个问题。玩家自己可以试一下,用各种进角,观察在带载情况下,启动和加速是否正常,如果听到“吱吱”的叫声同时电机转速不稳,说明有失步现象,此时应立即将油门收到最小位置,再换个进角试试。

用上述方法,不论对何种电机,都可以测试出一个合适的进角,关键是发觉失步后不要再强制加油门,那样容易引起电调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实说, XXD是广大模友比较常用的一个经济实用的品牌;尽管他们也生产电调,但如果你们能够进行一些测试,指导模友使用XXD电机搭配好盈电调,不是也可以提升你们的生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