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大桨炸成这样!

楼主(2008-01-08):
大家来看看大桨炸成这样!还能继续用吗?唉,基本每次飞都炸!

网友:
拿胶带贴一下.还可以使用.

网友A:
我靠,次次飞都炸你还碳纤?米人!!!桨炸成这样应该修补修补还能用^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次次飞都炸你还碳纤?米人!!!桨炸成这样应该修补修补还能用^_^

 是玻纤!

网友:
往断面纤维里渗透点502,加固断面,照飞不误。

网友:
别的地方要检查,没别的伤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每飞每炸啊?!~~建议LZ装练习架以保证人身财产安全……

网友:
还可以用的啊,别浪费

网友B:
要是我就会继续用    炸开花了

网友:
还可以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就会继续用    炸开花了

再继续粘起来用,直到炸得全没了再换新桨

网友:
502可以搞定

网友:
重新平衡下 悬停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