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8-01-08):
蓝箭飞起来后不知撞坏了那里,现在控不了,JJ上的灯也是变成常亮的了(飞之前灯是慢闪的)
现在怎么样办?
-------------------------------------------------------------------------------------------------------------------------------------------------------------------------------------------------------------------------------------------没过多久又好了............继续飞又飞撞了又控不了,这次和上次一样右面的舵机向上顶到最大
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将副翼舵机(右面的舵机)行程检查一下,主要是检查遥控器的设置。将舵机的行程量调小。

网友:
看看接收的晶体接触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