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700陀螺用在 e016上尾舵机速度比打舵速度快一倍

楼主(2008-01-08):
我的GM700陀螺用在 e016上尾
舵机
速度比打舵速度快一倍 遥杆只打到一半 舵机已经到最大行程了 后面一半打摇杆就成了空位 舵机就没反映了 舵机并不是卡死 尾舵机是拆下来试的。 中立点没偏移 两边舵机行程对称。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阿!! 实在是太灵敏了 遥杆的行程等于只用了一半 两边各1/4的行程废了 用esky原带陀螺就没事 控是esky 6通 尾舵机 esky 8g

网友A:
只能换控,靠控上设置解决

楼主:
天地飞的6通可以设置吗? 那个控还算便宜

网友B:
GM700 上面设置limit 为60即可

楼主:
limit 值调到任何位置都是这个问题 解决不了 应该是要调节控上的舵机行程 不过 esky的控好像没这个功能 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