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个用esky 6通控不用连接线 无线玩G3的方法

楼主(2008-01-08):
首先需要有一个能接收你遥控器频率的收音机 我的是72MHZ的发射 我用听英语听力的耳机当收音机接收的。然后把收音机的耳机孔用mp3的双头音频线连接到电脑的line in 插孔上 把遥控电池盖里面有个方孔里面的两个拨动开关全部反向 关掉ccpm 混控  玩g3前安装代音频插件的ppjoy  开启ppjoy 再开g3 注意要把软件上通道都设置好 还要在g3里校准遥杆  就可以实现无线操作g3 了 随意移动 很爽 哈哈   注意收音机的音量 太大太小 都不行 不然会剧烈抖舵。 还有声卡的录音选项也要选中line in

网友:
牛B.......这样也行

网友:
LZ真会想办法,不知道反应速度会不会降低了

网友:
牛啊 哈哈 神奇的方法 无线电无处不在啊~

楼主:
经过摇杆校正后反映速度不会降低 但是收音机不能跑台 不然就郁闷了

网友:
LZ太有才了..这样也想出来

网友:
不赶相信

网友:
lz太有才了,不过多数FM收音机是从85M开始的,另外40M的设备就更不能用了

网友:
通过发射再接收浪费发射电和接收电

我以前的头像不能显示了:

楼主:
我的收音机是从70MHZ起的 能收校园广播的收音机都可以。赫赫当然用40MHZ晶体的就不能这样用了。我的控是72mhz的正好可以,虽然要用电池 但是没有线的束缚感觉才爽 才有真正飞行的感觉。呵呵 我用充电电池也不怕费电。

网友:
高 实在是  高

网友:
高人呀,这都能想出来

网友:
这种方式应当也8错的。。晶体要插上才行吧?

楼主:
晶体肯定要插上 不然没信号

网友:
的确有创意。

网友:
你的贴子发的好 值得借鉴 顶

你的贴子发的好  值得借鉴   顶

网友A:
kao,还不是要用线和电脑连接,还多一道工序,还费电,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o,还不是要用线和电脑连接,还多一道工序,还费电,麻烦。

只是玩法不同而已 这样玩 遥控本身不受线的束缚 是拿着遥控玩又不是拿着收音机玩  毕竟无线玩是要代价的 。

网友:
有点可能!

网友B:
两年前,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办法,试了试,结果不行~~可能是收音机没有调好~~
我索性调台找了个正在播放爵士乐的节目~
结果模拟器里面的CAP232飞的那叫一个漂亮啊~~~
怎么漂亮??
呵呵
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年前,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办法,试了试,结果不行~~可能是收音机没有调好~~
我索性调台找了个正在播放爵士乐的节目~
结果模拟器里面的CAP232飞的那叫一个漂亮啊~~~
怎么漂亮??
呵呵
飞不起来 ...

呵呵 看来也有人想到了这个方法,你的收音机可能收不到这个频段。 很多收音机都不行的。

网友:
lz真是强人

网友:
这样是不是太费电了。

网友:
我晕 这样都行

网友:
呵呵可以用来测试发射电的有效放电时间

网友:
强理建议楼主上图

网友(2008-02-16):
我的MP3是76MHz开始的,郁闷啊!!

网友(2008-03-28):
好主意,又多一种玩法!

网友:
没必要吧,站远了也看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