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df 6c 的连接线问题

楼主(2008-01-08):
我买了两头都是耳机插头的音频线连接测试没反映 又试了下面的这根一头是usb插头的线好贵的15元啊。但是还是没有反应,不知道是线不对还是没有连对,请教各位大侠,帮帮我。还有就是通了以后怎么设置通道映射谢谢了。
http://bbs.mx3g.com/thread-12958-1-1.html

网友A:
要装驱动并设置

楼主:
驱动按安装步骤都作完了 没任何反映 我想是线不对把

网友A:
你也没有说怎么连接,也没有说哪里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