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TREX和LOGO的V-BAR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8-01-08):
众所周知,德国著名品牌LOGO的V-BAR系统是不需要平衡杆的,以前以为只有上了平衡杆才能做升降和副翼的动作.但看到了daniel Jetschin的横滚彩虹以后,对那种不带平衡杆的飞行系统真是充满疑惑:
    我仔细观察过副翼与升降的作用过程,以450se为例,通过打舵控制舵机拉动日字框的位置,使平衡杆的周期距产生相应的变化,从而改变飞行的姿态.为什么LOGO的电机上面没有平衡杆也能产生这种效果?难道用舵机直接拉的大浆?那样的话横轴要被拉成和主轴不垂直才能飞出机身倾斜的效果.
    请高手来答疑解惑啊!!

网友:
你还没彻底弄明白十字盘和周期距的关系。

网友:
建议,买一个logo来玩玩就知道了,这还不简单么?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下 直升机的原理 好象明白了一点
重点应该就在与两只大奖的攻角,理论上应该没有平衡杆有可以飞的,继续研究中....

                在此多谢lee-king,让我仔细把直升机的原理好好看了一下,以前觉得太枯燥没耐性看,看来人还真实逼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下 直升机的原理 好象明白了一点
重点应该就在与两只大奖的攻角,理论上应该没有平衡杆有可以飞的,继续研究中....

                在此多谢lee-king,让我仔细把直升机的原理好好看了一下,以前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