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G3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8-01-08):
G2、G3是什么意思呀
哪位能教下我

网友A:
是模型器的名字......说白了就是软件的名字......
多泡泡论坛就知道了

楼主:
哦
谢了
不过能详细的吗!

网友B:
G2一般是指RealFlight第2代
G3一般是指RealFlight第3代
其实还有RealRace
我以前的头像不能显示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正解,现在能“免费”用的最新的是G3.5,最新的是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