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碳管怎么和机身连呢?

楼主(2008-01-09):
最近刚刚学习固定翼,买了一架启迪翼龙,也潜水了很久,重点学习了stccs111老大的帖子,准备开始装了。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碳管怎么和机身连呢? 我感觉碳管和机身间的固定螺钉所在的直线应该和机身的中轴面垂直,但是这一点怎么才能保证呢?好像保证不了啊,差个10度是很可能的呀? 还有,机身的螺钉位还需要打孔的,这个孔会不会打高或低了呢?
大家都说翼龙简单,但是我怎么一开始就装不下去了呢?唉!

网友A:
凭感觉嘛
凭感觉嘛
我也是新手 自己做飞机管他的 只要感觉对了 飞出去再说!
我的飞机飞上去了后进行微调
现在状态很好

网友B:
那棵螺丝稍微偏点没啥影响,装的时候最好点一点胶。
装尾翼一定要仔细,不能偏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基本明白lidz的意思了,就是说,如果那根螺丝有点偏的话,尾翼的也一定要偏,而且要朝相同的方向偏相同的角度,对吧,这样就能保证尾翼水平面和机身中轴面垂直,对么? 再问一下lidz, 你说点一点胶,502胶可以么?

网友C:
我也来说下,不知道启迪的翼龙.连接处有没有螺栓?有的话先用螺栓连接.没有的话自己钻一个一定要用螺栓连接才牢固的哦!连接好以后,用502加固是可以的,不过我感觉502太脆了,我是用的热融胶,虽然不是很美观但是很牢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