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如何加工直径超过主轴孔径的轴类零件?

楼主(2008-01-09):
各位高手 D210的主轴孔径为21MM,如果加工直径超过21MM长度300MM轴类零件将如何安程序先将原料插入主轴孔内加工端面,后钻中心孔,再用一夹一顶方式加工零件?   先谢了

网友A:
砂轮机或手锯切断先!
然后夹上。夹的时候注意调节,选择摆动最小的位置。夹紧,顶上,
在最右端车一个15MM的光面,拆下轴,掉头装夹,这次正式开始车制工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但还是不知道中心孔是怎样转的,没用中心孔如何顶上。还有如果想将直径30MM长300MM的钢棒加工成中空,像手电那样的,将如何加工,用中心架行不?谢谢

网友:
可以用中心架!
跟刀架也可以。如果工件过长钻不了中心孔:)
得去找个大床子。

顶的时候不必先钻孔,当然钻了更好。直接压上就可以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砂轮机或手锯切断先!
然后夹上。夹的时候注意调节,选择摆动最小的位置。夹紧,顶上,
在最右端车一个15MM的光面,拆下轴,掉头装夹,这次正式开始车制工件。

先切断 ?加工完再接上?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外协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外协加工

呵呵~~这位兄弟说的对。
外协加工中心孔,其它的如果有跟刀架可以自己来了

网友:
30MM长300MM的钢棒加工成中空

恐怕一般的小床子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切断 ?加工完再接上?

先把需要的料长度从那根长长的比三A名字还长的料上切下来
然后再加工。不过这么长,小床子不要考虑钻中心孔拉!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用D210加工大零件有点困难。大床买不起,也没地方放,外加工贼贵,郁闷。本来想做把气枪。

网友E:
这就显出CM615 38mm孔的好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显出CM615 38mm孔的好处了.

老大麻烦介绍一下CM615,最好给个厂家连接,我没找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显出CM615 38mm孔的好处了.

哎,工业床子就是工业床子!虽然没那么漂亮但真耐操。
随你多大尺寸都能塞进去

家用小床子就不行了!有的床子标称20MM主轴通孔,可它卡盘的通孔却是TNND16mm!这个只有买了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麻烦介绍一下CM615,最好给个厂家连接,我没找到。谢谢。

www.baidu.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baidu.com

够狠

网友:
找到很多吧?杭州富阳神机。
具体问老方吧。

要有基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用D210加工大零件有点困难。大床买不起,也没地方放,外加工贼贵,郁闷。本来想做把气枪。

找老FANG,他能加工36的

网友:
小床的加工范围就是那么大,干大活还是要大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