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1300MAH的电池没双桨,用2200MAH的有双桨?

楼主(2008-01-09):
我用的是GL原装木桨!为什么用1300MAH的
电池
飞行时没双桨,用2200MAH的电池飞行时有双桨?

网友A:
可能动力不够,差别不明显吧

网友B:
上2200MAH电池时,放电电流大,电机的扭距也大,这时你换玻纤桨重调机试一下,飞机没炸过吧,要保证横轴不要有弯曲

网友C:
这就跟悬停的时候没问题,一旦航线或者3D的时候就出现双桨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D:
LZ还用木桨???

楼主:
玻桨有啊,不过用木桨安全啊,打到东西马上碎!

网友E:
用木桨JJ的灵敏度高些,用玻纤桨的话JJ比较迟钝。不过换句话来说,用玻纤桨的话JJ比较稳~ hehe

网友F(2008-02-28):
应该2个电池的C量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