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的功过,求教高手

楼主(2008-01-09):
直升机因为有了尾桨,可以做出很多花哨的动作,观赏性更高了,挑战也更多了。但是,也因为尾桨的存在,惹出了一大堆麻烦。
偶的电直前天皮带断了,昨天换飞越皮带继续努力,可是尾巴老是左右抖,应该是追尾,但是俺的感度已经降到54了(我的是ff6,50最低),要知道,俺的可是401加9257呀, ,感度54,悬停还好,可是一急加有,尾巴就左右抖,开idle也是左右抖,这感度已经很低了,请高手给俺分析下 ,偶的是单推,有点空程,其它都很好啊,而且换皮带前感度54也有点抖,但是很轻微

网友A:
顺道问一句,我的770+8900也是这毛病,感度多少都不行,左右会抖,什么原因啊?会不会是机械部分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B:
看尾轴有无弯.
看皮带论是否打滑!
看皮带是否过松过紧!
别的就没什么了!

网友C:
检查尾推是否顺滑

网友D:
但没尾桨不行

楼主:
尾轴肯定没弯,因为毫无振动啊,皮带我觉得松紧还算合适,尾推也挺顺滑的,可是为什么就是抖呢,高手帮忙啊!!!!

网友E:
我今天也是的,我的是240改401,配56,抖啊抖,然后拆了油机的401,也抖,再换辉胜9克,还是抖。
晕了,再把雷虎的9254拆了上去,一点都不抖了!
看看是不是尾舵机不行了!

网友F:
用更靠舵机臂中心的孔试试。

网友G:
我的401+9257 jr9xii控调到100%都不追尾,锁得也很好。想不明白。

楼主:
还是先升级双推减小虚位吧,大家给推荐下,尾桨夹什么的还用原来的

网友H:
401+9256, 非常稳的.
前些时候皮带装反了, 更可爱的是舵机也是反的, 尾桨是反转的, 感觉锁尾有些影响. 直到前些时候修正才发现;
401 + 数码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