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鸟请教高手,潜水数月!!开始做KT机!

楼主(2008-01-09):
在论坛上潜水两个月了,所有设备都凑齐好长时间了,就是没敢动手,现在实在忍不住了,想开工了,老手们建议新手做微风2005,机机比较好飞,适合新手,所以想做这个,资料收集了一大堆,现在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请高手能够一 一给予回答,在此谢谢了。首先我说一下我做微风2005的配置:
                                                                                           1: 无刷外传子电机2217(KV1100)一个
                                                                                            2: 电调一个(不知道多少安的,但是它和电机一起配套来的)
                                                                                            3: 舵机9g的2个
                                                                                            4:天地飞遥控器套装(A型)
                                                                                            5:11.1V  2200  15C毫安电池1块
                                                                                            6:螺旋桨有9寸和10寸(具体型号我不知道)
                                                                                            7:各种小的配件

问题是:一:做微风能够做多大翼展的?(尽量大一点,做一回,呵呵)
                二:论坛里微风的图纸我有了(就是什么披萨的),假如按
                       他那个图纸做(他的翼展才84cm),我做的尺寸肯定比他

                       那个要大,我想拿他的图纸去喷绘(做牌匾广告的地方),
                       我假如把他的图纸全部放大15%的话,出来的各个部件还能准确连上吗?
                       (包括什么肋片之类的,还有机翼和机身的比例)。
                三:我知道正常微风3个舵机,可我方向舵的那个舵机我不
                       想用(我就2个舵机,呵呵),因为制作麻烦不说,对
                       于我是新手,弄那些需要操作的舵机是不是会手忙脚乱。
                      (虽然我现在也 在练模拟器,可也担心炸机,呵呵)。
                四:我没有3mm的KT板,只有5mm的,做机翼用两层中间
                       加肋片可以吗??

                                  就这些了,在此谢谢那些回帖的好心人们,我会将制作过程一点一点发上来的!!

网友A:
1、翼展不要太大,1.2m最多了,再大,用KT板强度会有问题,另外翼载荷太小,飞机太飘了,不抗风。
2、鉴于第一点,用原图比例打印就可以,不要放大30%了。
3、用2个舵机没问题,1个舵机差动控制副翼,一个舵机控制升降舵,用副翼+拉杆拐弯是正道。
4、5mmKT没问题,论坛里好多人都是用5mm的做。

网友:
方向舵和副翼必须得有一个,否则不能转弯。按照你说的,不用方向舵只用副翼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的电机拉力很大,翼展大点飞机重点没问题的,翼展1200mm吧,5mm的KT可以的。

网友:
翼展1.1米,舵机太少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翼展不要太大,1.2最多了,再大,用KT板强度会有问题,另外翼载荷太小,飞机太飘了,不抗风。
2、鉴于第一点,用原图比例打印就可以,不要放大30%了。
3、用2个舵机没问题,1个舵机差动控制副翼,一个舵机 ...

那跑道起飞、降落需转向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跑道起飞、降落需转向怎么办?

降落虽然很重要,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在飞行中的控制才是最关键的。另外方向舵在侧风降落的时候才需要,建议新手不要刻意追求跑道,找个空旷的地方,迎风降落。

网友:
其实楼主也不用太提心,有个认识的,只玩过模拟,就直接上INDEX了,这家伙容易做,炸了也不用怕。
前题是:你模拟器练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