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快速左右来回摆动!

楼主(2008-01-09):
新组装一台450SE,机械问题已排除,现在悬停时尾巴快速左右来回摆动。
设备:控FF6,陀螺GY401,尾舵机是海泰克56HB。
控上的感度设置按照GY401说明书上设置的。锁尾感度在80%    非锁尾感度在60%。延时调到50-60左右。
今天试飞悬停,不锁尾状态下还好一点。一切换在锁尾状态下尾巴左右来回摆动特别历害。
请各位帮我诊断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自顶一下,高手些在那里呀。我需要你们。。。。。。。。。。。。。

网友:
尾舵机摇臂球头装近些

网友:
延时太多?

网友:
也有可能是干涉

楼主:
没有干涉,很顺的.....滑滑的.

网友:
调低感度试试

网友A:
尾舵机摇臂可能太长了,用最里面的那个孔试试。
控的感度在60%应该还是在锁尾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摇臂可能太长了,用最里面的那个孔试试。
控的感度在60%应该还是在锁尾状态吧。

按照GY401说明书上说60%是非锁尾模式呀.

网友:
应该是感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