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08-01-09):
各位老鸟,有个问题求教一下,我的1架lamav4悬停的时候为什么绕着圈子飘,有点像在刷锅,怎么也控制不住。另一架却非常稳定。是不是四合一坏了?换一下多少米?哪儿便宜哈?

网友A:
能飞起来就不是4合1的事,LAMA就这样,调调平衡杆上连杆的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lama不是朝一边飘呀,是晃着圈子飘,平衡杆连杆我也调了,似乎没用!对了。平衡杆连杆的长度调整必须要转360度才能扣到球头上吧?转180度似乎扣不上?

网友C:
平衡杆安装过紧了!我之前也有这个现象!首先调整好平衡杆球头扣的间距,然后测试灵活程度,如果感觉一般就需要在上边稍微添加一些食用油(主轴夹座上也要添加哦!就是夹住平衡杆的位置),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