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楼主(2008-01-09):
电机和电调都不变,飞机还是原来的飞机,飞了几个月了,一直都很正常,但最近刚启动还好,一飞出去就熄火,电池充足,已经有好几次了,其他几个朋友的飞机也有类似的情况,不是一架飞机,而是多架飞机,来自各种不同品牌的电机、电调和电池,电池应该没问题的,用同样一块电池换一架飞机就问题。

楼主:
以上这些飞机都是一些已有很长飞行小时的飞机,至少有半年多的飞行历史,还好我们都会熄火降落。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行啦。放久了。

网友:
电池坏了,C数开始下降了,特别是其中1片,导致电压太低.
办法很简单的,用个电池检测器,接在平衡头上,然后推油门就知道了,

网友:
该不会是UFO事件!难道..........

楼主:
用了新的电池也一样情况。

网友A:
估计是气温的关系

可能是低温引起的电池放电性能下降,电调保护.
起飞之前电池不要暴露在外面,最好保温存放.
我们也遇到过这类事情,同一块电池,第一个起落起飞前测转速,还不如飞了一个起落后的电池转速高,电池飞了一个起落后温度上升,分析原因就是电池温度的变化导致放电能力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低温引起的电池放电性能下降,电调保护.
起飞之前电池不要暴露在外面,最好保温存放.
我们也遇到过这类事情,同一块电池,第一个起落起飞前测转速,还不如飞了一个起落后的电池转速高,电池飞了一个起落后温度 ...

那是前些日子,当时上海最高气温近20度,这几天最高气温也有16度。

网友B:
电池放久了还没有适应过来.........导致放电能力下降...电调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久了还没有适应过来.........导致放电能力下降...电调保护

电池一直在用的,放其他飞机上就能起飞。

网友C:
你查一下是不是电调的接头是不是虑接,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你试一下,,,,,,,,,,,,,,,,或者是别的接头松了,!!!!!!!1

网友:
会不会电机太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查一下是不是电调的接头是不是虑接,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你试一下,,,,,,,,,,,,,,,,或者是别的接头松了,!!!!!!!1

可能,飞得时间太长了,够本了,拆下金插重新焊试试,会不会是电调用久了,电子部件不好了,毕竟是这么大得电流。

网友D:
要打個電話去國傢地理要他們來采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打個電話去國傢地理要他們來采訪~

这个一定要找CCTV10,走进科学来个专题,不定能分析出什么来呢!

网友:
检查T插里面的触极,应该是污垢导致的解除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定要找CCTV10,走进科学来个专题,不定能分析出什么来呢!

让CCTV10一分析那是相当吊人胃口,非整个十几集的连载不可,不过结果都是一样-----原因不清!

网友:
学习了,自己还没碰上过

网友:
完全可能跟ufo有关 最近正闹这事

网友:
楼主别白费劲了,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是电调的的问题,换电调就OK啦。困扰了我10几天的问题昨天解决了,电调虚焊或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请说出你的电调牌子,

电调的保护电压过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查一下是不是电调的接头是不是虑接,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你试一下,,,,,,,,,,,,,,,,或者是别的接头松了,!!!!!!!1

同意   我的飞机就是这个状况  导致低空倒飞完全失控  瞬间炸机   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机与电调之间的接头焊点处,被反复弯折后导致导线中的部分细线断了或整个接头断了但还触碰着,外面有包皮还不容易看出来。电流增大后导致电调直接断电,出现了楼主所碰到的现象。
解决办法:给一定的油门,同时逐一触碰或牵拉接点线路,导致故障变化的一般就是故障点了。发现故障点解决后,建议同类的接点也重焊一下,避免容易再发生该故障的潜在危险。

网友:
哈立波特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