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黑鹰400之二: 超级混血机(多图 已更新视频)

楼主(2008-01-09):
更新: 视频http://6.cn/watch/3685190.html

===================================================================================================================

原黑鹰400的尾管太小,容易弯曲容易刮伤皮带,换上450的尾管

非耐克斯的尾管固定座

4颗法兰轴承构成两个压带轮

自己DIY双尾推

升降摇臂

混血旋翼头

完成机

网友:
感觉象一个小孩长了个大人的JJ。。。。

网友A:
在这飞机上我用过450的粗尾轴, 由于转速比不对, 尾降速度下降太多, 尾巴晃动非常厉害. 不知楼主是否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加大主齿转上边的皮带轮,曾加齿数应该能解决。

网友:
这个工程好大!

网友B:
楼主,你的改装配件能否卖我一套??
我的qq 9291070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飞机上我用过450的粗尾轴, 由于转速比不对, 尾降速度下降太多, 尾巴晃动非常厉害. 不知楼主是否遇到这个问题?

黑鹰400的大皮带轮是32齿,尾轴我用10齿,转速比是1:3.2 ,尾桨我用450的,尾巴有轻微的晃动,但可以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改装配件能否卖我一套??
我的qq 929107012

其实这些配给都是很常见的也不难找,有些是从坏机上拆的,有些是在2手区掏到的,还有的是DIY的

网友:
赞赏一个

建议解决黑鹰尾桨转速不够的根本问题。

楼主:
等我上传视频你就知道了

网友:
嗯,好,可供参考

楼主:
已更新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