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首飞航箭F3A,很爽。

楼主(2008-01-09):
经过一天的组装,今天下午破处成功,这架飞机很好飞,对于新手来说也是一架比较好飞的机机。打舵时很听话,也不会很灵活,降落时可以把油门关掉飘降,总之是一架非常好飞的飞机。我用的电机是XXD 2814,桨用的12X6 APC,在地面实测,15C 11.1v拉力为1。32KG,飞机全重820G,电调用的50A带UBC。如果用10X5 APC,拉力为1.03KG,飞的时候用的12X6,可以一直垂直爬升,速度比较快。今天飞爽老。

等几天再破这个的处。。。准备用XXD 2217来飞。

网友:
嘎嘎!看来是小炸了一下哦!一个机轮装饰不见了,呵呵!!!

网友:
样子好吸引的

网友:
我正在非你旁边那加泡末F3A...

楼主:
机机没有炸。那个机轮罩是故意拆的,因为在地面上滑跑的时候轮子抱死,于是把轮罩拆下来然后只装了轮子,另一边也懒得拆了。所以就这样了。这机机的脚架部分强度也不错,有一次没降好从50厘米左右直接降到地上也没事。

网友:
我说吧这飞机好飞,介绍给新手,有人偏不信,还要推荐3D机给新手。

楼主:
南园你还不快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园你还不快入手?

我早就买好了,但装机也要排队的呀,它还没排到,快了,电机今天已经到了,是我定制的3034,没见过吧,比2836大。
看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5165&page=1&extra=page%3D1#pid2709104

网友:
这个就是太轻,天上容易飘~~~

网友A:
请问这F3A机那里有卖啊!这机机是什么材料的?满漂亮的!
我有个银燕的BL2815/09无刷!
还有GWS的1260桨,
在11.1V下,用40A的GUARD好盈电调,
不知能不能用在这个F3A机啊?还请指导指导啊!:loveliness:

技术参数:
名称:银燕 2815/09 外转子无刷电机
适用锂电节数:3-4 cells Li-Poly
KV:920 RMP/V
尺寸:Φ38x35.9(L) mm
输出轴直径:5 mm
螺旋桨输出轴: 8 mm
重量:120.6 g / 4.25 oz
适用模型重量: 600 - 1,600 g / 1.32-3.52 lb
适用螺旋桨型号: 11 - 12 寸

实测数据1- (11.1V 10x5桨)
电机型号: 银燕 2815-9T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10x5 APC
标准电流: 13A
最大电流: 19A
标准拉力: 850g
最大拉力: 1140g
转速kv/v: 751
电机电阻: 0.048Ω

实测数据2- (14.8V 10x5桨)
电机型号: 银燕 2815-9T
输入电压: 14.8V 恒压
螺 旋 桨: 10x5 APC
标准电流: 20A
最大电流: 28A
标准拉力: 1400g
最大拉力: 1840g
转速kv/v: 632
电机电阻: 0.048Ω

实测数据3- (11.1V 12x6桨)
电机型号: 银燕 2815-9T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12x6 APC
标准电流: 22A
最大电流: 31A
标准拉力: 1300g
最大拉力: 1600g
转速kv/v: 591
电机电阻: 0.048Ω

实测数据4- (14.8V 12x6桨)
电机型号: 银燕 2815-9T
输入电压: 14.8V 恒压
螺 旋 桨: 12x6 APC
标准电流: 30A
最大电流: 44A 30s
标准拉力: 1800g
最大拉力: 2200g
转速kv/v: 494
电机电阻: 0.048Ω

网友:
那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F3A机那里有卖啊!这机机是什么材料的?满漂亮的!
我有个银燕的BL2815/09无刷!
还有GWS的1260桨,
在11.1V下,用40A的GUARD好盈电调,
不知能不能用在这个F3A机啊?还请指导指导啊!:loveliness:  :em ...

电机太大了,建议用3530,11.1V

网友:
谢谢南园猎鹰的指导!3530的电机是什么牌子的!这F3A那里有卖啊!

网友:
12寸的桨竟没有打到地面!?  奇迹啊!............................

网友:
启迪好像有卖

楼主:
自我感觉一点都不飘,很平稳。改天上视频。机机全部在830克左右。拉力在1000克左右的电机都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我感觉一点都不飘,很平稳。改天上视频。机机全部在830克左右。拉力在1000克左右的电机都能飞。

我用原配的2836飞,拉力接近1kg。这个3A偏轻,飞直线慢滚、垂直爬升失速倒转时很容易受风的干扰,能把这个3A飞出标准的航线那是相当的难。期待你的视频!

网友:
只是外形仿3A而已,没有一点真3A得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我感觉一点都不飘,很平稳。改天上视频。机机全部在830克左右。拉力在1000克左右的电机都能飞。

你机翼加强了没有,如长时间1. 3kg的拉力,机翼受得住吗?比如飞上个半年、一年,3、4百个起落,我喜欢全油门飞行。

楼主:
我的机翼没加强,打算就这样飞,看能飞多久,我的电池只能飞4分钟,下来后电量3。8左右。

网友:
这飞机哪有卖的啊?

网友:
很想买 刚才去淘宝看启迪有卖就是太贵了 快300了

网友:
飞机是不是中单翼布局  材料是什么材料 参数?

楼主:
是中单翼,翼展1100MM,材料是泡沫一次成型,具体什么材料我不清楚,反正比泡沫结实多了,很硬,颗粒少。我都摔过一次了,粘好了继续飞。价格只要260左右,自己慢慢讲。

网友:
看了很多关于航箭模型的帖子  说是飞机容易断这断那的  是这样的吗?你飞感觉钢度  强度行吗?

楼主:
放心去飞..随你怎么飞不会飞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中单翼,翼展1100MM,材料是泡沫一次成型,具体什么材料我不清楚,反正比泡沫结实多了,很硬,颗粒少。我都摔过一次了,粘好了继续飞。价格只要260左右,自己慢慢讲。
http://tv.mofile.com/cn/xplayer.swf? ...

很强劲啊,滑跑不出4米就可以起飞啊````可能是电机拉力强劲啊````

网友B:
楼上想用银燕的兄弟,2810就可以了!prop: apc11*7,esc:emax40a ,3cell,rpm/v:1100,1260g!足够您飞这个了!

网友:
dawei77 你好 我家里有个买来一个月还没用的EMAX CF2812 和 CF2822 电机 能用在这飞机吗 好像拉力不够吧 CF2822 电机比2812大点 不过最大拉力就不知道了得问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想用银燕的兄弟,2810就可以了!prop: apc11*7,esc:emax40a ,3cell,rpm/v:1100,1260g!足够您飞这个了!

谢谢啊!只是手头就这么个大无刷!不想再买了!

网友(2008-03-13):
请问LZ  你XXD2814的电机是多少KV的,我也弄了一个,电调也是50A+BEC,还有电池是多少毫安的?我准备把航箭的F3A升级,用LZ的配置,我喜欢飞得爽。

网友:
视频里的飞机竟然用的是拖拉机的发动机,强啊

网友:
26 楼的降落, 看着好舒服啊.

网友:
楼主抱配置时  少了个重要的参数  2814电机的KV直是????????

楼主:
kv应该是1060的。电池是2200MAH 18C,只能飞4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kv应该是1060的。电池是2200MAH 18C,只能飞4分钟左右。

收到,看来我们的配置一样,我会看好时间,早点下来,谢谢!

网友(2008-04-19):
感谢 26 楼的录像, 很好的参考资料.

希望能设计出一架比它更好飞的P3A.

网友:
这机机是什么材料的?满漂亮的!

楼主:
高密度泡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