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点都到这里了,尾巴还是慢慢向右转。(有图)

楼主(2008-01-09):
大家看嘛,中立点都调到这里了,悬停时尾巴还是慢慢向右转,要不停用打舵修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锁尾状态尾巴左右摆,幅度大约有4-8CM。设备FF6+401+56HB 感度调得再低也有这种情况,只是稍为好点。
上图给你们看看,高手指点一下。随便看看机机那有装得不对的。
实在没办法了,麻烦各位了。

网友A:
检查一下转速了

网友B:
转速可能太低了也会这样,检查一下悬停油门和螺距是多少

网友C:
尾巴虚位造成的吧

网友D:
不会吧?!!!!!!!!!!!!!
你的56HB舵机是模拟舵机,你却把DS开关打到ON的状态!!!
不怕烧舵机呀!!!
另外,401锁尾只要感度正确,尾巴虚位不大,不用调中立点,照样锁得死死的。否则还能要一架空机的价格?

网友E:
会不会延迟太大?

网友F:
你的尾旋翼有约+5度的攻角了,按理应该锁得稳,建议检查一下油门和螺距是否配合,油门一般为:0---68~70---100,螺距:-2~ -1---+5---+9~+10

网友G:
DS开关打到ON的状态

网友H:
楼主赶快把401的最左边的小开关放在off的位置吧,当心把舵机给烧了。

网友I:
 我也是新手,我的机机从上个星期开始也这样,会慢慢的向右移,上个星期飞的过程中,有的时候还会摆一下,从新检查,设定以后机机还是会慢慢向右走,太郁闷了!老鸟们!!救救小鸟吧!!!!还有没其他招呀?

网友J: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而且油门和螺距都没问题,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啊?求教高手们

网友J:
看来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急盼高手们出来帮忙解决,感激不尽

网友K:
其它的前面的已经说了。
机械部分检查一下是否发涉,原装的尾推杆要换成碳纤的,铁的那个如果还加两个固定环的话,阻力大,如果机有振动的话也容易共震。
尾推和原装的单推变距组用用就会很涉的,我现在是改用VCD光头导杆DIY一根,还是原来的单推,很顺滑。
尾推杆上的两面的球头扣也要顺滑才行。
我也是刚入门没多久。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相互交流取长补短。

网友L:
是不是开了上下跟轴

网友M:
楼主的婚纱照漂亮,呵呵。

网友N:
还有一个办法,楼主把尾舵机旋转180度安装,记得把通道反过来。

楼主:
谢谢大家了.DS是打到OFF状态的,由于照相技术不高导致大家没看清楚,机械设备没问题。我会照大家的方向试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O:
401會慢速偏移有可能是陀螺儀或接收機遭受干擾造成的。
個人的解決方案是401換位置或者是接收機換位置。

网友N:
回复 网友P:
我是把接收机和401都用铝箔纸包好,但对尾还是会慢慢的顺时针自旋(半分钟转15度左右)

网友Q:
我也觉的是干扰.锁尾模式时有时灯似灭似亮的

网友R:
快看這裡, 然後再試試~http://www.tomye.com/RModel/bbs/showtopic-279.aspx

网友S:
楼主,你的舵螺延迟时间调得太大啦吧。我用的是ESKY 8克的舵机才调到24左右。你的却到了55啦。

网友T:
延迟调小点试试~~~

网友U: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V:
曾经我也遇见过一样的问题~
如果以上提出的建议没用的话 换个锁尾舵机 试试!

网友W:
试试我的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5591&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