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406A的控除了玩ESKY的模拟器以外还能玩哪些模拟器呢?

楼主(2008-01-09):
ESKY 0406A的控除了玩ESKY的模拟器以外还能玩哪些模拟器呢?

网友:
我用ESKY 0406A在玩G3.

网友:
0406A玩G3需要怎么设置?请讲一下.

网友:
原来用9X2+音频线+USB狗玩G3,后来心疼9X2,就用0406A玩,是用PS2键盘线弄断两根针另一头连上音频头和5V供电(我用另外一USB口取电),把控后面的红色的下面的跳线开关拨到ON(是CCPM转换PPM的开关),我已经把这个开关改到了前面板上,这样不用开控的电源就能玩,不发射信号,我是参照以前其它人的贴子改的,可以翻翻以前的贴子,有控背后接口的接线图.

就是这个贴子: 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660&extra=page%3D1
我有USB狗,后面就改成了音频线,不要三极管,就直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