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雷鸟用什么牌子的无刷电机比较好

楼主(2008-01-09):
如提 还有 本人喜欢动力大的 请各位高手给个指点

网友A:
建议不改,改了锁尾不好,尾电机消耗大.

楼主:
哦 那我想换个电池 换什么样的好

网友A:
换个7。4V,放电倍率10—12C,容量在2000MAH以内的锂电池都可以。电池重量不要大于90克。

网友B:
kv2200 重量 30-35 克 的无刷即可 30克电机用10T
什么牌子无所谓 35克 可用 12T
尾电机 也改 无刷较好,用6通以上 加上跟轴 10 50-60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