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航箭的F3A定制了一款电机

楼主(2008-01-09):
电机型号:3034,不知效果怎样,只有试过才知道。一般的电机2830、2836,上去就直接到3530,3536了当中空档了,我后来找到原来我买电机架的那家林超达,向他们定制了一款3034,并且要求KV值1200,真不错,电机还能定制。

这是定制的电机和兴耀华的2836作比较

这是3034和兴耀华的2836以及新西达的2217在一起比较

这是和另2款林超达的电机(蓝色的)在一起,那两款是2830 KV3200 和2836 KV3200都是大扭矩,高KV的电机,非常适合涵道、后推、腰推动力。

下面是分别的重量

网友A:
93克~~~~~~~~~~~~``还真不如上2814呢,才100克~~~~~~~~~~~~~~~`
不明白~~~~~~~~~~~~~~~~~~~~~~

网友B:
楼主电机真是多啊!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机真是多啊!羡慕啊!

呵呵,这还是一小部分。

网友:
KV值1200 么? 恩 10寸或者11寸的桨好了 电调最好40A以上

网友C:
电机型号和各个厂家的规格制定方式有关,不同的厂家的制订方法不一样,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目前市场上的电机型号相当混乱.比如同样型好的2826电机兴耀华的比新西达的就小很多.只相当于XXD2208的级别.兴耀华2826是指电机的外型尺寸直径28MM长度26MM,而新西达2826是指电机定子铁心的尺寸是直径28MM长度26MM,XXD自然就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型号和各个厂家的规格制定方式有关,不同的厂家的制订方法不一样,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目前市场上的电机型号相当混乱.比如同样型好的2826电机兴耀华的比新西达的就小很多.只相当于XXD2208的级别.兴耀华2826是 ...

网友:
什么时候模型电机型号也国标一下就好了

网友:
就是,该国标的不国标,去国标什么馒头,还不准做方的~~~~~

网友:
纳税人的血汗钱就这样糟蹋啦!
-----------------
就是,该国标的不国标,去国标什么馒头,还不准做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克~~~~~~~~~~~~``还真不如上2814呢,才100克~~~~~~~~~~~~~~~`
不明白~~~~~~~~~~~~~~~~~~~~~~

这款3034电机用10 x 6桨,拉力可达1.3kg-1.4kg,拉力不小的。他们的尺寸参数是和兴耀华、GS、DUALSKY同样的标法,比如28XX、35XX。这个30XX市面上几乎是没有的。

网友D:
楼主的这3034电机多少钱  得配多大的电调呢

网友:
2814在哪买啊 牌子是X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3034电机多少钱  得配多大的电调呢

这个电机是样品,他们的电机都不贵的,质量很好,我那些能时速一百多公里的涵道飞机,用的就是他们的电机,电调我配的是兴耀华的30A。

网友E:
新西达有2814电机,拉力在1公斤以上,配上10寸浆+30A电调,也够F3A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西达有2814电机,拉力在1公斤以上,配上10寸浆+30A电调,也够F3A用了.

不光是够用,是动力十足,呵呵。

网友:
最好实测配不同桨的电流和拉力,偶的林超达感觉KV比标的大了一点点

网友:
那电调试我得买多大的?40A?

网友F:
用2814的话,最好40A,我用的2814+50A,12X6的桨。虽然暴力,但太耗电,考虑改成10X5的看飞着怎么样,地址实测10X5的桨拉力为1。1左右12x6的为1.3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是样品,他们的电机都不贵的,质量很好,我那些能时速一百多公里的涵道飞机,用的就是他们的电机,电调我配的是兴耀华的30A。

求飞行视频,没有的话照片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2814的话,最好40A,我用的2814+50A,12X6的桨。虽然暴力,但太耗电,考虑改成10X5的看飞着怎么样,地址实测10X5的桨拉力为1。1左右12x6的为1.3左右

10X5的桨拉力为1。1 KG   也应该足够用了啊``

网友(2008-10-29):
引用 网友F:
用2814的话,最好40A,我用的2814+50A,12X6的桨。虽然暴力,但太耗电,考虑改成10X5的看飞着怎么样,地址实测10X5的桨拉力为1。1左右12x6的为1.3左右

KV多少?

网友:
这么老的贴都顶上来了。。KV1000,当时测的时候电池不是很好,15C的,而且放电力度都不怎么好了,要是换成全新的20C电池,配12X6桨肯定有1。5KG左右拉力,已经很暴力了,不过电流肯定大。

网友G:
哈哈..羡慕..羡慕..

猎鹰哥找到配航箭的最佳搭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羡慕..羡慕..

猎鹰哥找到配航箭的最佳搭配了..?

坟贴来的~

网友:
3708 KV1300  重量80克  配9*6桨 电流33A  1.2公斤拉力  11.1伏 20C电池 温度很低

网友:
能给个商家的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羡慕..羡慕..

猎鹰哥找到配航箭的最佳搭配了..?

我现在用的是3536 KV1300的,10X6桨,动力还行,不过GFORCZGOOD 更厉害,他用的是,下面这个,动力绝对爽!

哈哈!猎鹰羡慕了吧 ,动力是GS3542-1100KV  , 3S 2200mah 15C,
正是在下飞的.哈哈~

视频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7219&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型号和各个厂家的规格制定方式有关,不同的厂家的制订方法不一样,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目前市场上的电机型号相当混乱.比如同样型好的2826电机兴耀华的比新西达的就小很多.只相当于XXD2208的级别.兴耀华2826是指电机 ...

既然如此,大家以后最好说KV值,免得别人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