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600NP的和雷虎V2.5的油直到底哪个配件更便宜点??

楼主(2008-01-09):
小弟准备入架亚托600NP或者雷虎V2.5,不知道哪个配件更便宜点,请老鸟多多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
雷虎配件便宜点

网友A:
雷虎的塑料件便宜,亚托的金属件便宜

雷虎的买来不需要升级的,亚托的到最后都会升级到金属的

网友:
我认为亚拖的600N配件还是便宜一些

网友:
600N 便宜。 我的雷虎平衡杆坏了,买了600N 来替换。1根雷虎 = 2根600N

网友B:
雷虎横轴 40一根,亚拓 60两根
雷虎主轴 100一根,亚拓 105两根
雷虎尾管 85一根,亚拓  105两根
雷虎平衡杆 45一根 亚拓  50两根
雷虎皮带 215一根,亚拓   65一根
雷虎脚架 115一套,亚拓   60一对再加脚架铝管 50=110
这些都是最常用的
哪个更划算呢

整机雷虎都是塑料件只有十字盘是金属的
亚拓金属十字盘\金属相位块\金属副翼控制框\金属中联\金属刹车盘\加强底版
这点金属件如果按照雷虎原厂升级件来算的话在2000左右
你算算哪个更划算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虎的塑料件便宜,亚托的金属件便宜

雷虎的买来不需要升级的,亚托的到最后都会升级到金属的

升级只是个人的喜好
你一样可以选折不升级
就是不升级的TREX-600的性能已经超过雷虎太多了
何况同样升级
600比雷虎便宜的多的多
同时需要升级的产品数目也少的多的多

金属桨夹  亚拓 420 雷虎 965
金属SF摇臂 亚拓 160 雷虎420
金属副翼控制臂 亚拓 170 雷虎 440
金属左右控制臂 亚拓 185 雷虎420

同时雷虎还要多升级金属中联 780
金属副翼控制臂 440

以上这些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虎横轴 40一根,亚拓 60两根
雷虎主轴 100一根,亚拓 105两根
雷虎尾管 85一根,亚拓  105两根
雷虎平衡杆 45一根 亚拓  50两根
雷虎皮带 215一根,亚拓   65一根
雷虎脚架 115一套,亚拓   60一对再加脚架铝 ...

多谢hyf_lj ,比较详细的数据:)
但是我记得雷虎V2.5的中联也因该是金属的吧?

网友C:
雷虎的配件在报价的基础上打85折的。总的来说还是比600贵一点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hyf_lj ,比较详细的数据:)
但是我记得雷虎V2.5的中联也因该是金属的吧?

V2.5的中联都是塑料的
只有雷虎50SE V2是金属的

SE就不是和600N比较了,是和600NP比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虎的配件在报价的基础上打85折的。总的来说还是比600贵一点哈。

报价都是以标准美金折算价格为基础
如果雷虎85折计算的话600一样也有85折哦
所以价格来说都是按照标准售价来做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