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G老大wing450-V1要升级到V2是否换以下零件就OK

楼主(2008-01-10):
1.上侧板+舵机座+止推+电池
2.大桨夹
3.尾变距滑块组
4.尾平翼座
(有漏的请补充)

网友:
十字盘(不换也应该可以)。

这样升级下来,差不多主要配件都换了。

网友:
从图上看好像就这些了,等WING老大来Confirm...

网友A:
如果V2也是保持原来价位的话,感觉不如直接买架V2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V2也是保持原来价位的话,感觉不如直接买架V2还好了!

原来的价位 是指一千出头,还是后来的有送礼包的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