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TDF控问题???????

楼主(2008-01-10):
我的控是TDF6C 一个原装接收,一个配的接收(TDF的)都是72HM的,请问能不能用我这个控(TDF6C),,,,,,,,,,,,,,,
因为我把配的接收用在了电直上,这几次在调试的时候电直老是突然向下掉一下,过一会儿好了,反复几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怕是因为是配的接收不兼容,,,,,,请天地飞帮个忙,先谢谢了,......................电直是SJM400V2谢谢各位了,,,,,,,,,,,,,,,,

网友A:
fm的干扰跳舵现象.也是fm的好処,出现时间短不会锁死不动.

网友:
还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的干扰跳舵现象.也是fm的好処,出现时间短不会锁死不动.

是嘛,我怕我上空后,飞机就摔下来怎么办,,,,时间是很短,但是我怕摔机呀,怎么防这个事情呀,有没有效的方法预防呀?????????????????????

网友:
能排除风的因素吗?在大概3级风中我的机机好几次都是被阵风从一人高直接拍到地面上重落地,还以为失控了。

楼主:
是嘛,我怕我上空后,飞机就摔下来怎么办,,,,时间是很短,但是我怕摔机呀,怎么防这个事情呀,有没有效的方法预防呀?????????????????????
怎么样防呀,
会不会是接收的问题呀???????????

网友:
TDF的跳舵我遇到过,偶尔在空中抖一下,还不至于炸机。

用铝片隔在接收机下试看看

楼主:
请问TDF6C    和TDF6A  的接收兼容不??????????????????????????我怕是我的接收是两个不同的发射???????

网友B:
都是通用的。。见意用二次变频接收。比原配的一次接收好很多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通用的。。见意用二次变频接收。比原配的一次接收好很多的哦。

谢谢了,不过我有二个原接收,飞坏了我在换二次变频接收吧,,,,,,,,

网友(2008-03-05):
新手来学东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