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非得要等飞起来后才能调锁尾吗?

楼主(2008-01-10):
 维英的机机刚装好,一个0704a的陀螺好难调。在光滑的地板上怎么也不敢飞起来因为尾巴管不住技术又差,有没有在地面依靠滑动就能调陀螺锁尾的方法呢?

网友:
070A?不好调啊

网友:
把飞机放在一个能转的东西上面,比如圆盘子之类的就OK了,我就这样弄的。

网友:
搞块大大的泡沫   把几机放上面   然后一起放水上面   调             哈哈

网友A:
推油门到飞机快要离地的时候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到飞机快要离地的时候调,

谢谢!快要离地的时候都手忙脚乱了呵!

网友:
我就是这样调的,我在新疆,地面有雪,机机快起来的时候稍微收点油。。。然后再调。。。

网友:
调好中立点然后把80%的工作交给陀螺仪就可以啦。
0704A稍微麻烦些,不过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毕竟一分钱一分货。飞起来后可能会偏,慢慢调整也不怕。
锁尾陀螺仪不会这么麻烦的啦。

楼主:
有点信心了!锁尾状态下天地飞6-c遥控的感度旋钮是在中点箭头的左侧还是右侧啊?大大们请回答!

网友:
你看看我的帖子

有介绍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0009&highlight=

网友:
用练习架,练习架的4个乒乓球滚动起来正好可以带着JJ做原地转动,给一点点油门,JJ离地前,靠练习架可以很轻松的在地面转圈,偶一般是这时候调感度

网友(2008-03-07):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很好,我就是这样调整的,最好找一处光滑地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2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