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看看

楼主(2008-01-10):
本人新手购买了一架450的差不多是空机,想准备换
陀螺仪
个
舵机
。因为本人是新手,现在根本不考虑3D飞行的模式的,只求能稳当的飞飞航线和悬停。
请问:这款陀螺仪 GM700性能如何?搭配什么样的舵机合适?
401+9257我是看的最多的搭配,但是对新手来说,有点奢侈了。
我现在只需要飞航线和悬停就OK 了,请高手配置一下哦。。。。价格也报了。500左右吧。。。。多谢了

网友A:
"401+9257我是看的最多的搭配,但是对新手来说,有点奢侈了"
少摔一次就值.

网友B:
401+S9257最好,但远超LZ的预算,所以建议上GM730+HS-56HB,500~550+140=640~690元,GM730的性能和401差不了多少,同样锁得很稳,不建议上GM700。

网友C:
推荐401 + 数码舵机. 对新手并不奢侈. 尤其新手, 锁尾的效果很重要;

网友:
600左右就可以买个二手的401了,把目光放长远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