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氏接杆

楼主(2008-01-10):
莫氏钻接杆有后拉型和扁尾型两种,有什么区别?都能用再尾架上吗?

网友:
我买的莫氏2号钻接杆是扁尾型.可以装到我的cj0620A车床尾座上

网友:
要看尾座是什么样的

网友:
后拉型的应该所有尾座通用

网友:
应该可以,我的就装上了。

网友:
什么是后拉型啊? 有人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后拉型是用在铣床上的,除夹持钻头外还可夹持铣刀。受侧抗力不会下落。扁尾式车铣均可使用,仅限夹头夹持钻头,只有下钻的力量。
后拉式不能用于车床``因为没有扁尾也没有拉杆的情况下紧靠摩擦力加工是不行的

网友:
明白了吗?

引用 楼主:
莫氏钻接杆有后拉型和扁尾型两种,有什么区别?都能用再尾架上吗?

网友A:
对于小床没什么大区别,至少我看我的cjm250的尾座并无适合扁尾的凹槽构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小床没什么大区别,至少我看我的cjm250的尾座并无适合扁尾的凹槽构造!

对呀。。

我也在头痛。尾座上面的钻头夹光靠摩擦能稳得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

我也在头痛。尾座上面的钻头夹光靠摩擦能稳得住么?

用手攥着,受伤别找我哦

网友:
小床的尾座锥孔内没有设计卡住扁尾的结构```可以自己加,计算好尺寸在尾轴竖向打孔打入柱销(注意柱面打孔先用铣刀靠一个小平面以便钻头定位)```可以打两个也可以打一个```

楼主:
刚收到的,回家试试去,嘿嘿

网友:
扁尾为了卡住方便,在钻孔的时候受力大点,没有的就靠mt3面摩擦力
后拉尾桶很容易退出椎柄

网友:
受教, 总算明白什么是后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