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我的朋友想改装一条船,大家帮看看

楼主(2008-01-10):
我朋友原来的电动船,非比例控,舵无用,转弯时一个
电机
工作,一个电机停机,从而使方向改变,我想给他改成加舵的比例遥控,这个电机是什么电机(内转子)?需要多少A数的内转子有刷电调?
舵机
需要什么样的舵机?两个电机同时工作,需要两个电调吗?
电池
同电调的线路如何链接?这么多的问题,先谢谢各位了   。

网友A:
翻番旧贴,有很多的

网友B:
看螺旋桨的放的位置。这船不会快到那去!

网友C:
你的问题可真的多哦~~
遥控最少两通。
一个电调可以配两个电机,但电流安数要搭配。
你的电机应该是380普通碳刷的。
舵机随便,不是很大要求。
想跑出速度,一定要上无刷内转子的,
不知LZ想改单电机还是双电机呢?

楼主:
不要求速度很快,就是费电,想改成双电机的

网友D:
我也刚买了玩具船,和你的差不多!我是CAT的船型!要改就改单推的!我以后就准备改成775的电机!上电调和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