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550PK亚托500

楼主(2008-01-10):
1。飓风更大
2。金属件做工感觉亚托要好于飓风不少
3。亚托侧板比较精练,感觉好于飓风
4。飓风比亚托500贵
还有什么请大家评价

网友A:
不是一个级别,P不了。

网友B:
P个鸟,有钱两个都买!!

网友C:
飓风干瘪瘦,亚拓比较丰满
还有就是电池的差异,这个才是影响此2种飞机的要命的地方,虽然都是6S的
但适合飓风用的电池一般要3000mah或者5000mah才比较暴力,但是这样价格就上去了
亚拓的电池2200mah就可以,这个只要2组450用的电池串联即可

网友D:
支持ls 鱼兄的话。

网友E:
亚托500 用2块450 推荐是用TP之类地,不是国货电池。
飓风 悬停12-15A电流,航线电流大都有个限度,只要是不是狂D的话 国产电池够用了,因此选飓风好过亚托。

楼主:
飓风550机身似乎只有上侧板40%的碳纤维板,下侧板和电池架都是波纤的
另外3799的价格还是不带碳桨的,亚托500是带碳浆的,似乎亚托更胜一筹
而且亚托更可能有便宜的副厂配件,使摔机费用降低。
综合石鱼的话,由此看来以后500电直很可能仍然以亚托500为标准流行。
一旦亚托500流行成为标准,飓风550有可能步SWIFT电直的后尘,成为一个有特色的优秀的,但是叫好不卖座的产品。

网友F:
分析得很有道理啊
估计副厂的亚托500侧板也就一两百的价格,哈哈。
飓风550的侧板和传动机构好复杂,坏的几率比呀拖500大多了,没有副厂件用的话真的开银行都不够摔机的费用了。

网友C:
抛开具体品牌的550和500的比较,目前限制450以上级别的主要问题是动力电池!
如果6S的3000mah/20C电池能够降到200元上下,那500级的电直无论哪个型号都有不错的市场
也就是飞行成本能接受了
随着销量的增长,副厂件肯定就出来了,那时炸机成本也降下来了,这样就进入良性循环了
目前450以上的JJ都是不温不火的,往好说是中性循环,目前打破此循环的根结还是电池!
为此,我呼吁论坛里的电池经销商们不要打嘴仗啦,努力把电池成本降下来,质量搞上去,这才是显示你的实力和价值的地方!

网友G:
不是一个级别的不好比啊,还是飞我自己的GL500吧
家里已是飞机成灾了,不敢再看了,怕把不住自己。

网友G:
LS的模友分析的都很有道理,好久没见过这么真心的讨论了,真好。

网友H:
电池还是瓶颈啊

楼主:
亚托500现在3k的价格已经可以购到含电调,电池,电机的GF版了
比相同配置的飓风550便宜近千元,看来只要副厂件一出,亚托又成为行业标准了,呵呵。

网友C:
亚拓500全套的价格已经到3K了吗?不是3.8K吗?

楼主:
最新行情是3k了
:)

网友I:
电直是趋势 电池是瓶颈
好电池有一些就是国内造的 厂商们贴牌卖老外了

网友J:
对头,电池不解决玩什么机机都是枉谈!!!

网友K:
亚托500和飓风550这两个产品如果一定要做比较的话。
1.体积绝对是有差距的,眼见为实。
2.副厂件对新机型来说都不算多,无论是亚托500还是飓风550,就如同600N的配件,实质上的副厂件并不多。而且,大飞机用副厂件还要考虑性能和质量。
3.电池方面真的推荐都使用6S电池,3SX2终归是不完善的。从客观的角度说,对电池的寿命绝对是有影响的。
4.动力方面,首先以功率和重量做比较,飓风的动力会更强一些。亚托500能否用功率更大的电机呢?
5.侧板和传动结构飓风确实比亚托500要复杂,但是炸机成本不一定会更高,如亚托500侧板是一体的。就是说是一块整板。如果炸坏就是换一整块。飓风可以单换一部分。这样小炸得成本不一定会高。如果大炸。无论什么飞机,一样不便宜。

网友L:
Sirano 的评论还真的挺靠谱!!
如果评论的话,我建议先飞过这两个飞机在做细分析比较好
1、体积,自然不是一个尺寸的,550和600差不多 500和450差不多
2、电池方面每组电池在出厂的时候要经过严格配对的,如果自己组的话肯定会出现不平衡的现象,当然,也就影响使用时间。如果掌握不好还会出现过放的现象。一个朋友卖电池的,他跟我说的。
3、电池价格以及动力方面本来定位就不同,550STD是和500是一个档次的,他们都使用2组450电池来飞,550SE定位在比赛级别!可以确保550在世界上任何的比赛只需要原厂的动力,绝对不会更改或者特制马达和电调~~至于亚拓请你们自己咨询圈内人士吧,看看外国的录像就知道了,5岁小孩子都可以飞出那些动作,为什么他们不用亚拓。
4、价格方面上面说了550SE是比赛级专用,所以如果你不需要这么高级别的飞机不建议买550SE 550STD就好了,但是我的是550SE哈哈
5、金属件方面,的确没有亚拓500漂亮~~只是没有那么多字,颜色要看各人喜好,但是精度你自己用手试试就知道了,亲眼看到了就知道什么才是好东西了,而且这个旋翼头的结构和我朋友的X-cell是一样的,做动作特别精准。
6、550SE的侧板用料不一样的绝对不会外面用两层碳皮中间用玻纤来做的,下面是故意用玻纤的,那个叫做可溃式机身~~是在特别严重的炸机的时候保护主碳板和舵机和电子设备的让他来把力分散的。还有电池座鸡头罩的耳朵,都是玻纤的,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
7、副厂件方面我以前的450SE就是用副厂件在空中解体了,用的是NS的主轴,我把电机换成HACKER的电机齿轮用17T的,电机太猛了,那个主轴就弯了,结果就空中。。。。。。550的副厂件你还敢用吗?那么大的飞机,如果出现问题,后果大家都应该知道了~~~而且我买550的原厂件的价格和副厂件差不多~~为什么要用副厂的呢?主轴20元一根,很便宜了!所以我肯定不用副厂件。
8、550SE电池价格,那个飞机和600差不多,原厂电池要1200,是有点玩不起,但是我找到比原厂电池性能更好价格更便宜的电池了,只有700元,就是在我朋友那里找的,他说那个电池他们也想更便宜,但是原料贵,人家还要保证循环次数呢,如果像我之前买的电池之可以20个循环就报废了,那成本就高了。
跟人建议!!这两种飞机不是一个档次,不要放在一起比较,如果要比550标准版和亚拓500比较能接近点。550我自己有,亚托500我朋友刚刚买了一架!!我见到实物了但是亚拓500个人认为比较好看,性能方面和550就不要比了,我希望550能不能出几款像样的头罩,那个像李宇春的头罩实在不好看!

网友M:
顶20楼的!
我的是550STD版,感觉塑料机身跟以前的塑料机身的450不同,强度要高很多,而且便宜,好像是145,搞定了,国外的鸟儿们都在用塑料机身加金属头来飞3D。
另外补充20楼一点,550下侧板用玻纤主要是为了抗干扰!大家都知道碳纤是导电的,容易产生干扰,并不仅仅是强度问题。

楼主:
我也喜欢塑料机身,炭版的复杂得一塌糊涂

引用 网友M:
顶20楼的!
我的是550STD版,感觉塑料机身跟以前的塑料机身的450不同,强度要高很多,而且便宜,好像是145,搞定了,国外的鸟儿们都在用塑料机身加金属头来飞3D。
另外补充20楼一点,550下侧板用玻纤主要是为 ...

但是塑料版的空机加上整个升级的金属旋翼头的价格是1500+1750>>2750

没人这么蠢干这事吧:)

因此现在看到大多数玩家只能玩全塑料版的飓风550,加几百都可以买亚托500GF全套带电池了。

楼主:
基本同意这个分析

引用 网友K:
亚托500和飓风550这两个产品如果一定要做比较的话。
1.体积绝对是有差距的,眼见为实。
2.副厂件对新机型来说都不算多,无论是亚托500还是飓风550,就如同600N的配件,实质上的副厂件并不多。而且,大飞机用副 ...

飓风550se版的动力肯定比现在亚托的强,强不是一个档次。
飓风某些配件比较便宜也是事实,但金属旋翼头超贵。1750啊,天价:)
飞塑料旋翼头的飓风550有意思么,见了人家的金属亚托500不太好意思打招呼吧:)
电池花费应该差不多。
侧板还是亚托500的合理,价钱就不用考虑了,肯定亚托便宜,现在ele都出了28元一套的450侧板,还有飞越,安大,出套50元的亚托500侧板估计小菜一碟,全摔坏了也就50元。侧板用副厂没任何问题。侧板加工没有任何难度。

亚托在大陆有众多经销商,渠道方面又赢了一把:)

网友:
真的会出质量好的副厂件么?
太好了~~~期待600N的副厂件~~
什么时候有100块以内的副厂600侧板~~
还有20块以内的副厂主轴呀~~
期待期待~

网友M:
回复 网友N:

有啥产好意思打招呼的,个头上差的也不是一星半点啊。侧板合理不合理要看个人了,我比较喜欢双侧板:)
GL500,亚拓500及SJM500好像上的都不是标准舵机吧?能像油直或者600一样上标准版舵机的好像只有550吧?69一个的3003使着挺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O:

不用啊,我为什么非要买全金属的旋翼头呢?在原版上升级一下日字框和大桨夹不就成了么?国外很多选手在用塑料机身加金属头在打比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啥产好意思打招呼的,个头上差的也不是一星半点啊。侧板合理不合理要看个人了,我比较喜欢双侧板:)
GL500,亚拓500及SJM500好像上的都不是标准舵机吧?能像油直或者600一样上标准版舵机的好像只有550吧?6 ...

也对哈~~~
这个么~~我用600N,也不好意思和550打招呼,关键是技术问题……和机器关系不大
我看人家视频用塑料旋翼头飞的超强。
等我有这个水平的时候,我用200级和500,600打招呼~~~哈哈
舵机方面标准不标准我个人还真没注意过……不过为什么叫作“标准”舵机呢?
想必有缘故……

网友:
哈哈~~我再说一遍~~亚拓500用的是478的桨根本不属于500级的!就像450用325的桨一样,实际都不是真正意义的450!而550用的就是550的桨和30油机通用~~整机自带的500桨,是为了更加喷才改成短桨的,它的升级空间很大,什么时候亚拓也升级一个550的桨在比较吧!要是亚拓也往小了改,改成325就成了450暴力版了,哈哈

网友:
是啊,为啥要叫标准舵机呢?难道因为大家都这么叫就叫了?可能是因为在比赛中大家的飞机都用这个尺寸的舵机,所以才标准了吧?
不过这种舵机比小一点的舵机品牌、种类、价格都有优势倒是真的。

网友:
投亚脱衣票!

楼主:
亚托500还有个缺点是直推

这么大的飞机了还直推,汗,不用金属舵机炸机就完了。

网友:
反正我没摔过机,我悬停,我不在乎直推双推
不过我的wing和我的550都是双推的。
现在WING出直推了,我想把WING改成直推的。
不过我估计500及以上出直推那是脑子里进水。。。不,进屎了。

网友P:
標準舵機並不是因為比賽要求而產生的
而是較早期在模型初開發時,因為生產技術的水平能產出的舵機
後來各家模型廠為了能有電子設備,逐漸配合下,才開發出來現在所謂的標準舵機
模型世界裡,機體愈大,比賽時愈吃香這是不容否認的
但相對的成本消耗就愈大,相信如果直機世界裡沒有450級別的直機,進入直機模型界的模友一定比現在更少
然而直機目前的尺寸規定並沒有完全的整合,各家生廠的直機又各有優缺點,很難有一定的評論
各取所需才是最重要的

機子的好與壞其實也不難有幾點可以考慮的
1.買到機子,維修零件是否容易取得
2.你所飛的機子,是你玩它還是它玩你
3.你所飛的機子,是否能讓你可以輕鬆駕馭,讓你能有多餘的時間去學習新技術
4.你去飛場時,是否有其餘的前輩或同好與你相同機型,可以共同討論

可能還有好多可以補充,但相信模友都能體會的,少口水,多討論,是進步的最大動力
供大家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P:
標準舵機並不是因為比賽要求而產生的
而是較早期在模型初開發時,因為生產技術的水平能產出的舵機
後來各家模型廠為了能有電子設備,逐漸配合下,才開發出來現在所謂的標準舵機
模型世界裡,機體愈大,比賽時 ...

说的很专业,佩服!其实本来就是,没什么好PK的,飞机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选择,喜欢小的就买小的,喜欢大的就买大的,关键是自己飞着舒服就好。两种飞机各有优势,就看适不适合自己了

网友:
LS 说的好~

网友:
顶33楼的,很客观,很完善,要是改成简体的就更美了。。。

网友:
多看看有关方面的介绍才决定入手!

网友:
飓风550标准版的动力配置,已经可以超越600N的感觉了。我师傅专门飞600N的,测试了飓风550,那是相当的强悍。

网友:
亚托500用什么舵机好呢?

YT500配3个HITEC的5245MG要近千元,不知道廉价的81MG是否能用?力量可能小了点。

直推飞机的构造简化了,代价就是要用超贵的数码金属舵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Q:

这点我同意,的确力量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