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冬天玩的时候有没有因为天冷出现失控?

楼主(2008-01-10):
大家在冬天玩的时候有没有因为天冷出现失控?

网友A:
我们这里不冷哦
我们这里不冷哦
帮顶

网友B:
球头扣是个软肋

楼主:
北方地区的呢 ?

网友C:
天冷炸机两次,都是IDEL大螺距爬升[需要电流较大]时空中断电,都是充满的电池起飞30秒之内
原因不明,但最大嫌疑是电池低温放电能力不行,导致电调保护断电

楼主:
我以前遇到过 失控就是因为天气冷 不过以前那个空是垃圾空
现在我用三和的 还没敢出去飞过
不知道你们的怎么样
控一般没问题
我看在接收上 现在我用的西安的接收 没敢去飞 明天去试试
我们这下雪呢 希望别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