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9X6的螺旋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1-10):
(无正文)

网友:
9060就是桨的直径是9寸,螺距是6 寸。

网友A:
9是尺寸1,6是尺寸4,你图上未标,为螺距
螺距通俗讲就是螺旋桨桨尖上的一只蚂蚁在螺旋桨转一圈后前进的距离,在图中应垂直纸面

楼主:
o!!!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

网友(2008-04-02):
引用 网友A:
9是尺寸1,6是尺寸4,你图上未标,为螺距
螺距通俗讲就是螺旋桨桨尖上的一只蚂蚁在螺旋桨转一圈后前进的距离,在图中应垂直纸面

如上所说,那么每分钟假如转速是2500转,每秒大概60转吧,60*4=240寸/秒; 这个是航行速度吗?

网友:
建议楼主削次桨,我削了次啥都明白了
如果用剪刀把这桨直径剪掉一半,那它就变成4.5X6的桨了,所以说任意横断面桨距都是6(此时蚂蚁前进的距离和没剪断桨前一样是6),导致越靠近桨根,横断面迎风面倾角越大,
tg迎角X2X3.14159X半径=6(蚂蚁前进的距离)
即迎角和半径(距旋转中心)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