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装WING450 那个位置好?

楼主(2008-01-10):
新到个401``就是不知道怎么装好了``装指定位置吧(顶部)怕和zhaohuan1122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
)兄弟一样炸到心寒```装下面(
舵机
坐下面)WING450的设计又实在不好装``有很大的倾斜角度````大家给点意见``教教我怎么装好了?

网友A:
装在自己觉得舒服的位置

楼主:
.................我舒服了 飞机就掺了 呵呵```不知道装下面``的倾斜角 会不会影响 401的性能~

楼主:
没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B:
放下面吧,自己做个架子

网友C:
和主轴同轴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0713&extra=page%3D1

楼主:
恩LS几位 给了点有用的建议```感谢!

网友E:
最好装在遥控器上

网友F(2008-02-22):
我裝在機肚內, 不怕被大槳打到, 完全没有問題.

网友G:
放下面吧

网友H:
装这里
]/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