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架子,请问耐油橡胶是什么橡胶?

楼主(2008-01-11):
一直以来台钻都是放在地上,操作很不方便,上星期利用多余的材料焊了一个架子,准备把台钻放上去,为了方便接冷却油,今天去白铁铺子做了个油盘。准备将整个台钻放在油盘里面,然后通过螺丝安装到架子上。
     看图,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因为螺丝要穿过油盘,因此必须要弄个什么东西密封,免得油从螺丝中流下去。想了半天也只想到记得孕妇老大提过耐油橡胶,可自己从没有见过这东西,我又只需要一点点,这种东西有什么成品的一片一片像垫片一样的耐油橡胶片买么?
    我准备用缝纫机油做冷却液(因为不会锈,没有水分,不需要每次用了之后擦拭保养),我印象中好像冷却液都是含水的,不敢用。

     耐油橡胶可以长期泡在缝纫机油中不被溶解或裂开变质么?或者生活中什么常见的东西可以代替这个?我还有一根尼龙棒,可以车垫片,不知道能用不?
    或者不用垫片,有什么其它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谢谢大家了!

架子

油盘放在架子上的样子

架子腿调节高度的方法

网友A:
去摩托车,汽车维修的地方买密封胶, 都是耐油的,几元钱,很便宜,象牙膏一样的东西。

用紫铜片做平垫密封效果好

楼下的继续补充别的方法

网友:
用丁晴橡胶的O形圈密封就可以了,螺丝与O形圈接触的地方车个槽,给O形圈限位用

网友:
用石棉纸板做垫圈就行!

网友:
不知道玻璃胶行不行!

网友B:
你这个又没啥要求的,管他什么橡胶,只要保证不漏就可以了,其他用的着考虑这么复杂吗?

网友:
台钻改了洗吗~???
简单的钻洞要冷却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又没啥要求的,管他什么橡胶,只要保证不漏就可以了,其他用的着考虑这么复杂吗?

赞成

网友C:
你如果选择用衣车油作冷却这不是一个好的油料,他只是润滑作用,冷却油最好选变压器油。防流油,找旧的汽车内胎剪多块垫上就得了。

网友:
普通塑料片就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对这块我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感觉比较茫然。现在心里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选择用衣车油作冷却这不是一个好的油料,他只是润滑作用,冷却油最好选变压器油。防流油,找旧的汽车内胎剪多块垫上就得了。

   哦,我以为衣车油不错呢,看起来要换了。请问这个压器油。防流油在什么地方有卖的?一般出现在什么类型的商店?

网友:
找几个抽油机上井口密封用的盘根,那东西耐油。如果垫在架子下面,还能防震,减少噪音

网友:
购买丁晴橡胶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摩托车,汽车维修的地方买密封胶, 都是耐油的,几元钱,很便宜,象牙膏一样的东西。

用紫铜片做平垫密封效果好

楼下的继续补充别的方法

我做事也都是用密封胶的, 效果很好

网友:
密封胶圈就是耐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