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主轴上加这个个轴编码器

楼主(2008-01-11):
刚刚从北京的代理处现货买了西马特的外转内C2-200(CJ9518)的床,送了5把刀。在家里翻箱倒柜的找出了个这个,想装到主轴上,可是在网上没有找到资料,坛友有知道的吗?
谢谢!

网友:
我是那万用表和示波器自己摸的。先找到电源端,再找数据端。

网友:
拆开找到电容,二端对应的接线就是供电的电源线,一般是5V。别的线就是输出线了。

网友:
除非全改,单独加不上的

网友:
问题是:只装编码器有何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上外壳地线共有7根线,其中4被包在屏蔽层中,通过万用表量有两根相对其它的阻值相同,估计是输出端,还有两根可能是电源(一红一黑),屏蔽层外还有两根(一兰一白)是什么呢,和其它线间的阻值很大(几百K到几兆)。不敢轻易加电,怕烧了。

楼主:
除了电源和地还有4根线,输出通常是2~3根呀,再有怕拆开再装上影响性能,本来就是老东西了。

楼主:
同时回答uery
想第一步先给主轴装个编码器,可以测定主轴的转速和位置,然后再用步进电机改自动走刀的丝杠,就可以实现和主轴的联动,这样所有的挂轮就都不要了,通过软件可以实现任何走刀速度, 可以车任何螺距的螺纹(相对而言),再然后还有中托板.........最终是CNC。
不想一下把目标定得太高,根据自己的具体状况慢慢来,哈哈!

网友B:
要整个系统来考虑,不是一件一件往上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时回答uery
想第一步先给主轴装个编码器,可以测定主轴的转速和位置,然后再用步进电机改自动走刀的丝杠,就可以实现和主轴的联动,这样所有的挂轮就都不要了,通过软件可以实现任何走刀速度, 可以车任何螺 ...

化6000大洋全部一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整个系统来考虑,不是一件一件往上装的。

我认为设计是从整体考虑,硬件的东西就是一件一件装的,软件吗,开始只用单片机控制,每加一件修改点单片机程序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

只是最后如果和PC的画图软件(如autocad)通讯,让CAD直接控制车床工作对我来说有难度,或者说目前根本不会。但如果能按我自己定义
的格式从PC下载数据到单片机,再由单片机控制车床来工作还是有希望实现的。

再说任何东西从设计到最后的成型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中间肯定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做设计上的修改,甚至整个方案都会重来,所以我觉得一点一点
来会更实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6000大洋全部一次搞定!

那么贵呀,那我手里攒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单片机、编程器等等不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

所以,我打算用6000大洋的十分之一或更少的米来完成,如果这个编码器不能用,那买个编码器就是我最大的开销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象你这样的小床,如果用步进电机的话,根本没有必要使用编码器,用坛子上流行的PC+驱动板+步进电机,再下载个mach软件足够了,直接就可以使用。
如果用编码器+单片机+步进电机+PC构成系统,除非你想锻炼自己的单片机编程能力,否则认为有点玩花哨之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象你这样的小床,如果用步进电机的话,根本没有必要使用编码器,用坛子上流行的PC+驱动板+步进电机,再下载个mach软件足够了,直接就可以使用。
如果用编码器+单片机+步进电机+PC构成系统,除非你想锻炼自己的 ...

不用编码器怎样车螺纹,主轴电机的转速是随电压、负载、调速位置变化的,怎样保证丝杠的转速和主轴同步呢?

网友:
车螺纹是需要测主轴速度的,前面没有细看,以为你要往丝杠上装。

网友:
除了2根电源,其他2根一般为A,B信号线,输出2路相位相差90的脉冲信号
看你的编码器似乎是360p的,也就是一转输出360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