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油直发动机到底应该掐油管停机还是关油门停机?

楼主(2008-01-11):
油直发动机到底应该掐油管停机还是关油门停机?
1、掐油管停机
发动机会把内部然后完全耗尽后才停车, 大约需要10-20秒钟时间; 好处是发动机内无燃油, 不会因甲醇含水或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导致发动机缸壁生锈。
2、关闭油门停机
发动机会因为缺氧立即停车;好处是发动机停车过程一直富油, 活塞与缸壁之间不会造成干摩擦, 利于发动机寿命

我使用OS50三个月, 每1-2周飞1-2次。起初磨车期间因为看了有人建议而关油门停机; 后来每次飞完都是掐油管, 到现在为止, 发动机内部一直没有生锈, 缸内仍然有少部分油。
不知大家是怎麽看这个问题的?
另外, 冬天飞, 加速管连接大油箱的油管中会有水(也可能是废油)不断排入油箱中,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 这样会造成燃油质量下降啊

网友:
不是在控上面停发动机吗?掐油管的话有点危险了吧!

网友:
都可以的。

加速管连接大油箱的油管中会有水(也可能是废油)不断排入油箱中,这是必然的。没问题的。成分主要是没有燃烧的蓖麻油,加速管在底部,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进入油箱,进入也没关系的。

楼主:
感谢两位回复。
用控停车就是关闭风门, 掐油管是指等待旋翼停转后, 再掐油管, 相当于不关发动机,而是等待把油全部耗尽。

网友:
我是直接关风门的!

网友:
我是先控关,再用启动机把剩余的油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