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安装中的一堆问题请大家帮助?

楼主(2008-01-11):
经过几天的潜水,昨天开始装启迪翼龙了(198套装),安装时发现有一个带槽的木板,不知道该装哪里?大家知道么?(有两个木板,其中一个我知道是连接两片主翼用的,另一个就是我说的带槽的木板)。

还有一个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长得好像是个有刷电机座,这个东西是不是没用啊?

还有四个黑色的长螺钉,应该分别用在哪里呢?

谢谢各位前辈指导啊,不知道我太笨还是大家太聪明,怎么没想象中的好装啊?

PS: 安装过程好痛苦尤其是安装电机的时候,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另外,我没练过模拟器,反应也不快,直接飞翼龙炸鸡概率是多大呢? 谢谢啊!今天回家上图请大家给指导一下看看哪里装错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6623&extra=page%3D2

呵呵,看看这个再说吧!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5444&pid=2715573&page=1&extra=#pid2715573
呵呵,看看这个再说吧!(更正)

楼主:
这个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呀,没提到我上面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的潜水,昨天开始装启迪翼龙了(198套装),安装时发现有一个带槽的木板,不知道该装哪里?大家知道么?(有两个木板,其中一个我知道是连接两片主翼用的,另一个就是我说的带槽的木板)。

还有一个 ...

还是EPP的“好小子”好装又好飞,还特耐炸,因为是EPP材料的。

网友:
两个木板都是连接主翼用的,其中一个插进带槽的木板里面,还有皮筋栓子一定要粘粘,要不炸机时很容易丢,还是练练在飞真机吧.

楼主:
nmgjb1234,
想练练模拟器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免费的在哪里下载?

两个中,一个插进机翼槽中,另一个放在机翼的什么位置呢?

皮筋栓子我会用胶粘的, 要不不用飞都会丢的。

网友:
飞飞机,不练模拟,看实效就是......
炸鸡百分百!

楼主:
其实有点嫌练模拟麻烦,我飞低点,再说了,翼龙不是耐炸么?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拟器我想发给你但
邮箱发不了这么大的,我存在
http://file.mofile.com/
网络硬盘里了,
共享提取码:
里面有两个模拟器一个G3和FMS
下载后解压就可以了,翼龙那两个木片我等下照相给你看

楼主:
装好了,先拿出去试一下,爽一下再说,呵呵,顺路问一下,我怎么混上等兵这么久也当不上一个士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耐炸也是会烂的,你还是练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nmgzjb1234:

真是太感谢了,能拿到模拟器,我一定先练练,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说的我不好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模拟器正在下载中,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回错帖子了,呵呵。

网友:
带槽的是不是装舵机的?如果是矩形的,还开有两个小矩形的孔,那有可能是装舵机的。
有没有找到两个半圆形的零件?
长螺钉可能是装尾翼用的
LZ最好上个图

网友:
两片V型连接木片是叠起来用的,一片厚度不够。

网友:
两片木板很有可能配合使用
都装在机翼里
请LZ将两片机翼拼合,应该是有两个槽,通的。一个宽些,放带槽的木片(长度大概在8cm左右),一个窄些,放V形的木片
要么就是夹垂直尾翼的。

楼主:
硬着头皮把飞机装好了,但是现在充电器不能用,所以只好放起来了,有一块木板没用上,始终不知是干什么的,不好意思,还不知道怎么上图呢

网友F:
最好不要这样装飞机!!!
飞机是要上天的,上面少一点东西,哪怕是一滴焊锡,都足以使你的飞机坠毁,这个道理我想你应该懂。
量一下那块木片的尺寸,说一下
或者描述一下大概是什么形状的

楼主:
刚刚学了一下怎么上图,不知道行不行,试一下先。还有几个问题:
1。绑机翼的橡皮筋平常不用时用不用取下来啊? 还是一直绑上面呢?
2。另外,接收机和电池怎么固定在机翼里呢? 我用透明胶粘的,行么?
3。另一个问题就是接收机的天线要引到飞机外面吧,我把它缠在飞机身上几圈,没问题吧?
4。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电池是3S1000MAH的,有些轻,我又加了3节5号电池配重,重量应该差不多了吧?我没有电子秤,不知道这样的重量是否合适。
最后上图: 上面的3个件都是我没用到的,该装哪里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要不帖子就沉了,问题还没解决啊,前辈们出手帮帮忙吧

网友G:
就照片中3个零件用途如下:
1. ㄧ个有点小v型塑料片装右翼,另一个带槽装左翼,你也可以对调装,插进带槽的木板里面,变成主翼了
2.小圆型塑料作为轮档用,应该有2个
3.大圆形是机身最后面与水平尾翼处的防尘盖,只有1个
翼龙机翼很不耐,需做补强,不然会有飞到一半从你说的塑料插片出,机翼折断的风险........

网友H:
。绑机翼的橡皮筋平常不用时用不用取下来啊? 还是一直绑上面呢? (我是取下来的,总在上面皮筋的弹性会不好的)
2。另外,接收机和电池怎么固定在机翼里呢? 我用透明胶粘的,行么?(双面胶或者魔术贴)
3.另一个问题就是接收机的天线要引到飞机外面吧,我把它缠在飞机身上几圈,没问题吧?(天线从舵机铁丝连杆的 孔出来,引到尾巴上就可以了)4。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电池是3S1000MAH的,有些轻,我又加了3节5号电池配重,重量应该差不多了吧?我没有电子秤,不知道这样的重量是否合适。(这个不好说,没用过,我是轻了就配重,飞起来看看就可以了)
另外翼龙很好飞,我是没上模拟器直接飞的,第一次连舵机方向都不知道。结果舵机反了,摔裂一组电池。。。。
大风天要注意,容易飞丢!

网友F:
需要取下来,你说得对,时间长了皮筋容易老化
接收机和电池固定在机舱里!应该有一块软泡沫,塞在机头里,然后把电池放在最前面
天线应该从尾杆另一端出来,否则容易被桨砍断。然后就这么拖着飞,没事的。不要缠绕,距离会降低的
重量无所谓,只要重心在木片处就可以了

网友F:
看看图中的大圆形部件,是否有个眼?没有的话钻一个
接收天线→机身尾杆孔→尾杆内部→大圆形部件上的孔→机身外部打结固定
然后把大圆形部件插到尾杆尾部即可

楼主:
各位老大,你们要是早点说就好了,可惜现在已经摔坏了啊。今天第一次去飞,没有跑道,我手掷起飞的,大概飞了40米远吧,突然动力消失了,飞机头朝下掉了下来,前边的机翼固定拴断了,其他的零件都没什么问题,倒不是太严重。我开始怀疑是天线绕在了飞机的腰上,所以没接收到信号的缘故。这回我把天线从尾管中穿出来再看看吧。另外由于皮筋一直没拆下来,弹性感觉已经不太好了,看来还得买些。不过虽然炸了机,信心还是有了些,就是觉得我能控制这个飞机,挺冷静的,下周接着飞。

网友I:
要先上模拟器吧,或者叫个老手带你飞几次。否则还是会炸机的。

网友J:
控制好高度,翼龙滑翔能力好,只要不慌,就能平稳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