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自制像真机壳

楼主(2008-01-11):
现在市场上卖的像真直升机壳太贵了,想自己做。
希望前辈给予指教:应该用什么材料制作。能够有图纸更好。
谢谢!

网友:
同问,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
我也想做~哈哈!等高手指导!

楼主:
看来自己制作像真机壳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呀!
如果哪位知道请不吝赐教。
最好能说明:1. 制作材料;2. 制作图纸;等... 越详细越好。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画个1:1的图纸,之后拿个大的泡沫挖~~~~~~~~~

网友B:
自制外壳主要有以下步骤:

1,用石膏或胶泥等制作外壳的实体模型,并凉干。
2,用0.1mm左右厚的玻璃纤维布,将它裁成合适大小的条块(曲面复杂的地方用小块,平坦的地方用较大的块),使用f-44、6101等环氧树脂或不饱和树脂作为粘合剂,将玻璃纤维布用树脂浸透,贴在实体模型上,或刷一层树脂贴一层玻璃纤维,这样一层层贴到1.5-3mm厚,等24小时后,成为硬壳,将内胎敲碎并设法取出;
3,新造机壳外观尚不光滑,使用砂纸、腻子等手段抛光,最后上漆。

注意一些问题:
1,贴第一层前要贴一层纸,以防内胎与壳粘在一起不好分离。
2,最初设计外形时要考虑好如何安装到模型上,需要准备好开口、加强筋等位置。可以分几个部分分别制作。
3,厚度不要太厚,否则增加重量。
4,此法无法制作玻璃窗等效果,要另行制作。

网友(2008-03-29):
引用 网友B:
自制外壳主要有以下步骤:

1,用石膏或胶泥等制作外壳的实体模型,并凉干。
2,用0.1mm左右厚的玻璃纤维布,将它裁成合适大小的条块(曲面复杂的地方用小块,平坦的地方用较大的块),使用f-44、6101等环氧 ...

网友C:
不如买个好了。。。
自做工程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如买个好了。。。
自做工程太大了。。

不一定工程太大啊,也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2008-08-18):
硬模要做的好才能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