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怎么办???

楼主(2008-01-11):
今天飞了一下我的GL450,一块
电池
航线下来很好,于是换了块电池打了倒飞开关这是发现有严重的双桨!
于是停了下来,调了一下连杆,高速没双桨了再换回底速又有!
真的好烦吖!这是不是旋翼头的精度不好呢??????

网友A:
调整桨的攻角就可以了,具体做法:
调整连接桨的那一个连杆的长度。
先找两片不同颜色的贴纸贴在大桨末端,开机,看清楚那个桨在上面,
把相应大桨的这根连杆调短,再试机,如此反复。
"t2w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