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有没有diy音频线转usb头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8-01-11):
请问 :有没有diy音频线(耳机插头)转usb头的解决方案主要是线的顺序不懂呀 搞了好久没成功

网友A:
不可以这样搞的兄弟

网友:
改成USB没用啊,老兄,USB只是供电呀,又没跟音频相连接的.接上去也不会响啊.

网友B:
网上有很多DIY方案,不过根据你问的问题,估计没有能力DIY成功

网友C:
不是靠直接连线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