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4开始水平兜圈子飞.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8-01-11):
这个飞机是我收的一个2手飞机。刚拿回来,最早时候,飞机自旋的厉害,而且飘忽不定.我把前后马达对调后,重新定位了4合一的主尾电机锁定.然后飞机不自旋了。就出来刷锅的问题了。症状是,比如头朝前飞,起飞后,稳定2秒,就开始保持头朝前的姿态,水平顺时针兜大概半径半米的圈子飞行。

群里的朋友有说是轴歪了。经过检查,没有弯. 还有说,是舵机微调没弄好。仔细调整了平衡锤连杆长度,还有舵机连杆长度,都没见显著改善。

如果倾斜盘不正的话,保持头朝前的时候,飞机应该是只会往一个方向歪吧.比如向前,或者侧飞.现在飞机是保持一个姿势,水平的兜一个圆圈.

请教有经验的朋友。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飞机现在就是A轴升级了金属轴,浆是LAMA灰浆.原装的浆没了。具体也不清楚是不是浆的问题。

网友:
请问你是否新手?
新手正常,因为你打舵始终没有提前量。特点是就好像主轴上给一根无形的线邦住了,做类似圆锥体运动。

此外主轴弯曲一般肉眼很难看出来,建议更换新主轴使用排除法。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哦

楼主:
楼上的怎么解决的。换外轴?

网友:
平横捶拉杆 借个油卡尺2.25   我飞机这种情况半年了 后来就这样调好了

网友:
搜索偶发的帖子,图文并茂,仔细检查

楼主:
已经解决了。最大的问题是平衡杆,其次,是上浆双浆.

平衡杆调整好了。浆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调整双浆,干脆换了2片。 每想到,完全好了。下午脱控旋停16秒。感觉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