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A的双向电调,3674无刷,怪问题(车用)

楼主(2008-01-11):
我买的双向100A电调,应该跟星穹差不多吧,编程卡通用,配的探索达3674无刷电机(KV2060),用在恒龙大脚车上,但调好以后,推油门后,电机能走,但走两步就停下来,等几秒钟后,再推油门,再走两步,还是停,如果拿在手里空转,开始转两圈慢的,就会突然加速,力很大,但放在地上一有点扭力,电机就会自动停转,好奇怪.还有就是倒退时,跟抽筋似的,一顿一顿的,走不顺畅,如何调?下面是电调的说明书.

JABO系列单(双向)系列电子调速器及编程卡
使用说明书
一、产品特点
1.
具有低压保护:过温保护;油门信号丢失保护等。
2.
起动轻柔,在起动直升机时,无明显冲击和甩尾现象。
3.
有很好的起动性能和油门线性。油门细腻,分辨率为1960级。
4.
最高支持转速为:200,000(2磁极),33,000(12磁极)

5.
工作电压范围:5.5V1.5V15-30A),5.6V-22.2V
6.
采用低压差稳压ICBEC提供电流。(1A,2A,3A
7.
编程卡采用液晶显示器,方便、直观。
8.
调速器的参数可通过编程卡设置。
9.
恒速功能,此功能的设置使得直升机飞行起来更流畅。
10.
低压保护域值和油门行程可通过编程卡量化、精确地设置。
11.
油门行程有两种设置方法,以兼容不同的接收机。
12.
可设置为车模式和飞机模式(仅限双向系列)
13.
设置为车模时,可自动识别油门中位;可设置前进和后退的油门行程比例。
14.
双向系列同时具有单向.双向和条件双向功能。

楼主:
二、电调使用说明
1.
不需要设置油门行程的开机过程
将油门拉到最低位置→电调通电→检测到油门信号,“哔”鸣叫一声→延迟3秒钟→检测到油门最低位置→再哔”鸣叫一声→拉高油门即可起动了。共鸣叫两声。电调上有指示灯配合鸣叫音。
   如果未检测到油门信号,会“哔、哔、哔…..”鸣叫提示。
   如果电池电压超出工作电压范围,会发出停顿时间稍长的“哔、哔、哔..”鸣叫提示。此情况下,电调拒绝起动电机。
2.
需要设置油门行程的开机过程
      将油门拉到最高位置→电调通电→检测到油门信号,“哔”鸣叫一声→检测到油门最高位置,“哔”鸣叫一声→此时将油门拉到最低位置→延迟3秒种→“哔”鸣叫一声,检测到油门最低位置→拉高油门即可起动了。共鸣叫三声.
      注:这种方法设置的油门行程是不保存的.油门行程还可采用编程卡来设置,且可永久保存。
3.
保护处理
低压保护:默认为5.5V。电机工作时,当电池电压低于设定的低压域值时,是立即关闭电机还是降低功率,这取决于参数设置,具体见参数设置部分。
油门信号丢失保护:信号丢失,三秒种后,功率降到20%及以下运行.重新检测到油门信号,
则马上恢复。若为车模,信号丢失三秒钟后,立即关闭。
过温保护:当功率管温度超过约110摄氏度,功率降到50摄氏度及以下运行。温度降低,则功率恢复。
三、接线
  电机一侧:三根粗线,接电机三相。
  电源一侧:红粗线,接电池正极;黑粗线,接电池负极。
  三芯插头线:接到接收机,.白线为输入信号线;红线为+5V;黑线为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四、参数的设置:
设置的参数有:
1.        低压保护域值:设置范围:00.0V―99.9V,默认为5.5V。根据使用的电池情况,可以设置为范围内的任意值作为低压保护电压。
2.        刹车:三个选项:不刹车、软刹车、硬刹车。默认为不刹车。软刹车即不连续的刹车,硬刹车则是持续的刹车,直至停转。
3.        进角:三个选项:低进角、中进角、高进角。默认为中进角。低进角适合电感量较大,转速较低的电机;高进角适合电感量较小,转速很高的电机。
4.        起动模式:三个选项:快速起动、柔和起动、超柔和起动。默认为超柔和起动。快速起动适合电感量较小,起动负载较小的电机;超柔和起动适合电感量较大,动负载较大的电机;柔和起动起动介于两者之间。
5.        保护处理:二个选项:降低功率、立即关机。默认为降低功率。指当发生低压或过温现象时的保护处理。
选择立即关机,当发生上述现象时,则立即关闭电机。
选择降低功耗,若是过温,则将功率降到满功率的50%及以下(即若当前输出功率大于50%,则降为50%,否则不变),温度降低,则功率恢复;如果是电压过低,则将输出功率降到50%及以下运行,约10秒钟后完全关机。主要是考虑给飞机一个安全降落的时间。
6.        PWM工作频率设置:二个选项:13KMz、8KHz。默认为8KHz。可满足绝大多数电机的驱动。更高的频率主要是考虑很小电感量电机的驱动。
7.        油门行程设置:设置范围:—39%―+39%,默认为+00%。负的百分比值可将油门行程缩短,正的百分比值可将油门行程拉长。在默认为+00%的情况下,系统按标准的油门行程处理。在不是默认值时,则按设置值处理。
理想的情况应是:当油门最大时,输出功率也刚好达到最大。实际应用中,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一,若油门最大时,输出功率未达到最大,则称之为未达到满量程;其二,若油门未到最大时,输出功率却到了最大值,则称之为油门有空行程。
   具体设置方法:若是情况一,即未达到满量程,可以设置一个负的百分比值来达到理想状态;若是情况二,即油门有空行程,可以设置一个正的百分比值来达到理想状态。具体的数值,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一般设置一个较小的值就可修正到理想的状态。
8.        恒速设置:用于直升机的恒速设定。
9.        起动动力百分比设置:用于设置起动时的动力大小。设置范围:00%―49%,默认为+00%。在默认为+00%的情况下,起动动力由系统根据油门位置自动确定。在不是默认值时,则按设置值处理。
10.        模型选择:用于选择飞机模型或车模型.
11.        前进后退行程比设置:用于车模型的前进和后退的油门行程比例。默认为50%比50%。
12.        车模三种工作方式设置:单向、双向及条件双向。

楼主:
五.编程卡的使用
(一)、设置卡面板示意图:
编程卡采用2X16字符型液晶显示器,设置界面为菜单方式,配合4个按键,可以方便直观地显示。修改各参数项,设置完毕后,可以通过‘写入’键将各参数写到电调中,并永久保存。
(二)、各键的功能
  键:光标左右移动键,用于修改有两位以上数值的参数。
     键:两个作用:其一,光标上下移动键,用于翻屏;其二,修改参数的选项或数字.若是选项项,则循环选择,若是数字,则加1,从0-9循环。
     键:两个作用:其一,当光标在最左侧时,按下该键,则进入到该菜单中,之后可进行设置;其二,如果已进入菜单中,按下该键,则是对该项参数的值进行确认,同时显示下一菜单。
WR键:当设置好新的参数,按下该键,即可将新设置写到电调中永久保存了。
(三).编程过程
1.        断开电池。
2.        将电调的PPM信号线从接收机上拔下,插到编程卡的插槽中,注意方向。
3.        接通电池。
4.        编程卡自动从电调的中读取各参数,并显示。
5.        通过相应的按键可浏览各参数项或修改其值。
6.        按‘写入’键将新参数写道电调中。
7.        根据提示,按“确认”键可再次从电调中读出新设置的参数。
8.        断开电池。
9.        将PPM信号线从编程卡的插槽中拔出,接到接收机上.设置完毕。
如果仅浏览各参数,则从第5步直接到第8步.如果想确认新的参数是否已保存在电调中,则从第8步到第3步。

楼主:
(四).参数设置
   有10个参数项(菜单),通过相应的键轮流显示和设置,分别如下:
1.        OFFVOLT=00.0V—99.9V,低压保护域值.默认为5.5V。
2.        BRAKETYPE:刹车方式.三个选项:DIS(不刹车)、SOFT(软刹车)、HARD(硬刹车)。默认为DIS(不刹车)。
3.        ADVANCET::进角.三个选项:LOW(低进角)、MID(中进角)、HIGH(高进角)。默认为MID(中进角).
4.        START:起动模式。三个选项:FAST(快速起动)、SOFT(柔和起动)、CERYSOFT(超柔和起动)。默认为VERYSOFT(超柔和起动)。
5.        OFFTYPE:保护处理.二个选项:REDUCE(降低功率)、CLOSE(立即关机).默认为REDUCE(降低功能)
6.        FREQ=PWM工作频率设置.二个选项:13KHZ、8KHZ.默认为8KHZ。
7.        SCALE=—39%—+39%,油门行程设置.默认为+00%。
8.        SPEEDFIX:恒速设置.备用.
9.        STPERCENT=00%-49%,起动动力设置.默认为+00%。若是飞机模型该参数一般不需设置由系统自动处理即可。若是车模型,最好选择一个合适的起动力,以便最好地发挥车的起动性能。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起动力尽量设置的小一些!过大的起动力会损坏电调。
10.        MODEL:模型选择.二个选项:CAR(车模).PLANE(飞机),默认为PLANE。
11.        NEUTRAL:前进和后退的油门行程比例设置.5个选项:70/30、60/40、50/50、40/60、30/70。默认为50/50。该设置仅用于车模型。
12.        CARDIR:车模三种工作方式设置.ONE(单向)、TWO(双向)、TWO2(条件双向)。默认为TWO(双向)。
六、 车模的设置
1、工作方式选择
(1)、 选择模型(MODEL):选择CAR(车模)。
(2)、 根据需要选择车模的工作方式(CARDIR):
●  单向(ONE):只有前进方向有效.若油门杆后拉,则刹车。
  ●  双向(TWO):前进和后退都有效,即油门杆前推,车前进,油门杆后拉,车后退。方向切换时,中间有刹车过程。
●  条件双向(TWO2):这里指车模的后退行驶是有条件的.在满足油门杆在停止位.且车也是停止状态的情况上,油门杆后拉,车才会后退。当车前行时,油门杆后拉,些时为持续的刹车过程,车不会后退行驶,只有当车停稳后,油门杆回到中位,再后拉,车才会后退行驶。
  (3). 选择刹车类型(BRAKETYPE):选择不刹车(DIS)或软刹车(SOFT)都是比例刹车;选择硬刹车(HARD)则是急刹车。

楼主:
2 油门的停止点(中位)
当设置为车模时,系统会把油门的中位点作为停止点,以该点为基准,油门上拉,则前进;油门下拉则后退。有两种确定中位点的方法,见下述开机过程的描述。
3.开机过程
(1)、 将门拉到最低位置→电调通电→检测到油门信号,“哔”鸣叫一声→延迟3秒钟→检测到油门最低位置→再“哔”鸣叫一声→拉高油门拉至中位。
(2)、将油门拉到最高位置→电调通电→检测到油门信号,“哔”鸣叫一声→检测到油门最高位置,“哔”鸣叫一声→此时将油门拉到最低位置→延迟3秒钟→检测到油门最低位置,“哔”鸣叫一声→拉高油门拉至中位。
(3)、将油门放在中间位置(30%—70%的位置都认为是中间位置)→电调通电→检测到油门信号,“哔”鸣叫一声→检测到油门中间位置,“哔”,“哔”连续鸣叫两声(若油门杆长时间停在中位,则间隔2秒钟,再“哔”.“哔”连续鸣叫两声,如此循环)→将油门拉到最低位置→延迟2秒钟→检测到油门最低位置,“哔”鸣叫一声→拉高油门拉至中位。该方式能自动识别油门中位。
   说明:三种方式都必须最后将油门杆拉到最低,才能退出。前两种方式的中位,由第11个设置项,即前进和后退的比例决定。第三种方式自动识别中位后,调协的比例是无效的。
   当设置的比例不是1:1时,较大比例的方向的功率输出可达最大,而相反的方向就不能达到最大了。比如:前进和后退的比例为70/30,则前进方向可达最大的功率输出,而后退最大的功率输出则只能达到60%。
  注意:电调通电时会自检,为使车模工作在良好的状态,上电时,车模应保持停止状态!
4.        油门行程的设置
有三种设置油门行程的方法:
(1)、 开机前,油门拉杆在最低位置,开机后,“哔”鸣叫一声→延迟3秒钟→再“哔”鸣叫一声,此时已检测到油门的最小值.之后将拉杆拉到中间,再上拉,则前进,下拉则后退。
注意:该方法有效时,油门的行程设置值应为默认值,即SCALE=+00%.油门的中位,由前进和后退的比例设置决定.
(2)、开机前,油门拉杆在最高位置,开机后,“哔”鸣叫一声→检测到油门最高位置,“哔”鸣叫一声→此时将油门拉到最低位置→延迟3秒钟→ “哔”鸣叫一声,检测到油门最低位置,之后将拉杆拉到中间,再上拉,则前进,下拉则后退。
注意:该方法有效时,油门的行程设置值应为默认值,即SCALE=+00%.油门的中位,由前进和后退的比例设置决定。如果前进和后退的比例为1:1,使用该模式,前进和后退都能达到满功率输出。
(3)、 使用油门行程设置(SCALE)设置范围为:-39% - +39%。在前进和后退的比例为1:1的情况下,若设置为负值(具体值根据实际情况定),则可使前进和后退都达到满功率;若设置为正值,则可使前进和后退都不能达到满功率。
5、刹车处理
根据刹车类型号的设置,有两种情况:
(1)、比例刹车。当刹车设置为DIS(不刹车)或SOFT(软刹车)时,在车模中,两者是一样处理的,为比例刹车。比例刹车,即在刹车过程中,刹车时间和不刹车时间的比例,也称点刹。该项比例由反拉油门杆的程度决定,反拉越多,则刹车越快。

网友:
换个单向电调试试!
个人认为是电调有点问题!
你也可以试着把连接线检查一遍,减少用线量!

网友:
电压不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