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问题

楼主(2008-01-11):
凤凰
模拟器
安装在台式机能正常运行,在笔记本运行不了,会蓝屏。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本本是独显吗?最好配置高点的本本才可以爽飞。特别是显卡。。

楼主:
IBM X61
是集成显卡 GM 965

网友B:
是不是少了OPENAL32
如果是看这里
http://www.rjxchina.com/bbs/showbbs.asp?bd=24&id=1170&totable=1

楼主:
那个文件有的。
重新下载一个,覆盖。还是一样

网友C:
我的凤凰在联想笔记本上玩也是,每次都是蓝屏后再重新启动一次才能玩,重装系统也是这样。在台式机上正常。

楼主:
你再启动一次能玩,我是怎么启动都不能玩

网友D:
我在本本上可以玩

网友E:
我的是死活都不能,一运行凤凰模拟器就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