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抖的厉害,请老鸟指点一下.)))

楼主(2008-01-11):
我的004拿在手中,油门给到75%的时候还不抖,当加大到80-90的时候特别的抖。。正个机身乱晃,手都快拿不住了。。

主桨原来有点双桨,可是已经纠正了。。就是副桨,我换了杆,没装主桨的情况下加大油门都抖,,怎么调都无法消除,,

因为没有工具,副桨是靠眼睛调到两边一致和水平,可还是抖。主轴没弯,实在想不到办法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体会!

我的体会还是双浆造成的!  以前遇到过!!!   再试试!   ...

网友:
副翼不平衡

网友:
检查平衡杆两边长度、重量

楼主:
我觉得是副翼造成的,,但是我怎么调试,一点点调,从晚上7点到凌晨1点啊,,头都大了。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传授一下的?

网友A:
1.旋翼頭的那兩顆軸承你檢查了沒? 可能掉了一顆
主旋翼組T頭部份的結構檢查一下.
2.這種機子大槳也要做平衡喔....而且一定要上緊...並且拉直
3.副翼連杆兩邊長度是否一致?兩頭加顆重錘會更穩喔 ^^"
4.所有的支架結構是否有上緊?
5.銅齒輪是否與塑膠主齒太緊?  (間隙最好約1張紙可以夾進的大小)

以上5種檢查保證004機子穩又聽話 (小弟的004調到可放雙手10秒以上都不會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旋翼頭的那兩顆軸承你檢查了沒? 可能掉了一顆
主旋翼組T頭部份的結構檢查一下.
2.這種機子大槳也要做平衡喔....而且一定要上緊...並且拉直
3.副翼連杆兩邊長度是否一致?兩頭加顆重錘會更穩喔 ^^"
4.所有 ...

轴承没掉,T头完好,副翼两边长度一致,但还是抖动,两边都有自带的重锤,齿轮部分无过紧或过松,现在大致找出问题了。

因为我刚更换了机身架,新的机架可能存在问题,等我更换一个机架看看有无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强度不足,换了无刷后手抓全油门那个太恐怖了,机子狂振,但出去飞用很大油门飞时却不见振.

网友(2008-06-03):
问题解决没有?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给一个最终的结论呢?

楼主:
老贴了。到现在还没解决。我都把飞机给送同事的小孩玩了。新买了个wingV2。。现在正爽飞中。

网友:
试一下把主副翼都去掉
再看还抖不抖,如果还抖
那可能是主轴弯了
我是老菜鸟,我的情况跟你差不多
我就这么试出来的
我的是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