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LAMA油门摇杆推到百分之多少飞机能旋停?

楼主(2008-01-11):
我的LAMA4的油门推到70%,飞机才能旋停,四合一上的灯刚刚要变红。而且飞机只能飞5分钟左右就飞不起来了。我想知道大家的多大油门能旋停?
       我测过我的LAMA的满电池全油门拉力是280多克,飞机就重240克。大家的LAMA的最大拉力是多少呢?
单选投票, 共有 214 人参与投票

网友:
一般有50%的油门就可以飞起来了吧!

楼主:
那我的LAMA是电机坏了还是四合一有问题啊?

网友:
50%不行,要60%。

网友:
到70%是马达退磁了

网友:
这东西也要选…晕了…
电池新旧不一样 机机新旧也不一样 怎么选…没意义…(仅是本人意见)

楼主:
我就是想看看大家新买的LAMA的情况。来确定我的LAMA的问题所在!也顺便给玩LAMA的朋友做一个参考。

楼主:
大家有测过LAMA全油门拉力的也把数值发出来吧

网友:
哦你是说新的啊 那明白了…我的百分之50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简单测试过,全油门峰值拉力约310克.用原装电池维持大约50秒.

用800MAH  12C电约70秒

和电池容量及放电倍率还有电机发热程度有关.

有什么好想法吗?

楼主:
楼上,你的是测的新的吗?我听说有人的LAMA能把手机带起来。310克的拉力能带起手机?
有没有别人测的拉力啊?快共享出来

网友:
楼上,手机有很多种的`````有300克的,也有60克的``````

看你说得是哪一种.

自己测一下就知道拉.

楼主:
如果最大油门拉力是310克的话,那50%油门才160克左右啊。楼上你的是旋停油门是百分之多少啊?

网友:
LS的    能你那么算吗

网友:
我的是50%-60%这样~~

不过我是在接通电后,再将油门微迢调上两格~~才开始飞的~~~

网友:
我的 50%基本上就可以了 !

网友:
微调拨到最上  不百分之五十就足够悬停了

网友:
如果是马达没力,只能飞3-4分钟马达就很热,而且动力严重不足说明马达退磁了!如果就单单飞行时间能飞6分钟,马达开始还有力到后面就没力了,可能要打磨马达转子再换碳刷!
这是铜碳刷: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d2557cf576fe8.jhtml
这是银碳刷: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a0bc94e1773e3afda74c3e0bfb13be18.jhtml

网友:
 我刚买到.也不会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最大油门拉力是310克的话,那50%油门才160克左右啊。楼上你的是旋停油门是百分之多少啊?

那能那么算````按你的算法LAMA有470克拉力咯

我那时候是新机。不同。

用原来的电池约60% 油门起来。

现在一个多月了。和原来差不多
最近换了个15C电池。比原来还要轻5克  用50%  油门就悬停了.

现在发现和电池的放电C数有很大关系.  用15C 900MAH  电池可以短时间吊起100克东西  15秒  左右。看JJ和电池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LAMA4的油门推到70%,飞机才能旋停,四合一上的灯刚刚要变红。而且飞机只能飞5分钟左右就飞不起来了。我想知道大家的多大油门能旋停?
       我测过我的LAMA的满电池全油门拉力是280多克,飞机就重240克。 ...

如果不是你电池老化就是马达退磁了。  怎么你的LAMA才能掉起40克东西?/??70% 油门起来。 那多半退磁了。换个电池看看。如果还是那样。绝对是退磁了。

网友:
看技术了

网友(2008-02-21):
学习学习,要入手了

网友:
我的是50-60之间悬停.

网友:
我没玩过。我只想玩雷鸟

网友(2008-04-26):
这个不好说了。偏差还是有的,一般50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大约就在50~60%之间断,不过爱掉高度!

网友(2008-06-11):
一般60-70%吧

网友:
微调在中间的时候55%悬挺上下一格....
原装电池..20循环左右

网友:
得要50%才行

网友:
LAMA机就是玩下悬停航线,大动作不行的,而且动作太激烈的话,上下桨会打到,而且还会打断尾杆地.
我就是这样换了两付尾杆和N付桨了.

网友(2008-07-14):
用FF9微调归中的时候。50%就可以悬停

网友:
50%左右!准确点是58%

网友:
在客厅飞的时候开开电扇
可以 很好飞的

网友:
lamav4老往后走!

网友:
我改大电池了!!!

网友:
呵呵,大概就是50-60嘛

网友(2008-08-21):
我用9XII飞LAMA,可以设置油门曲线,呵呵

网友B:
饱电 不到60就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