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桨和325桨哪个更好飞

楼主(2008-01-12):
315桨和325桨哪个更好飞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你要求什么样的效果了

网友C:
325稳
315灵活

楼主:
315桨小了还会灵活吗,应该是325桨大了才灵活吧,315稳吧

网友D:
315灵活 325要稳定一些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应该是小桨稳.大桨灵活

网友F:
同感
原帖由
幻觉
于 2008-1-12 02:33 发表
应该是小桨稳.大桨灵活

网友G:
:(
原帖由
幻觉
于 2008-1-12 02:33 发表
应该是小桨稳.大桨灵活
错~~~
从物理角度上讲, 325桨直径大, 转动惯性大(同密度桨), 改变运动方式相对困难, 因此大桨稳. 小桨灵活;
新手325好些, 最好再加平衡锤就更稳了.

网友H:
315用的话副翼比较灵活,油门反应稍慢
325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