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问题

楼主(2008-01-12):
请教
电池
问题,我是450机,用什么电池20C以上的好呢?不过最主要是钱哟。请各位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A:
20C的足够了呀,如果飞飞航先.15C都已经多了

网友B:
悬停、航线用15C足够,同样容量大C数的电池重量也重一些,选2200mAh/15C~20C的。

网友C:
同意上面几位的建议, 我以前用过12C,13C,现在用15C和19C,感觉15C基本都可以满足了,19C飞3D对我来说已经感觉很爽了,不过我以后也不会再买19C或者20C一下的,原因就一个: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不买更好的呢??而且重量也一样!